结构体指针在编程中的应用

楼主(2017-04-29):
如题,现在结构体在程序中的应用很普遍了,,不过结构体指针的应用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下边就结构体指针的相关内容跟大伙一块的讨论下的。。

楼主:
结构体指针简单说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这个主要有两种的,,一个是指向结构体变量,一个是指向结构体数组。。

楼主:
下边就利用具体的例子的做介绍的,,先介绍结构体与指针的:
struct stu
{
char name[20];
long number;
float score[4];
} ;
再定义指向结构体类型变量的指针变量:
struct stu *p1, *p2 ;
定义指针变量p 1、p 2,分别指向结构体类型变量。引用形式为:指针变量→成员;

楼主:
例1:对指向结构体类型变量的正确使用。输入一个结构体类型变量的成员,并输出。

#include <stdlib.h> /*使用m a l l o c ( ) 需要* /
struct data / *定义结构体* /
{
int day,month,year;
} ;
struct stu /*定义结构体* /
{
char name[20];
long num;
struct data birthday; /嵌*套的结构体类型成员*/
} ;
main() /*定义m a i n ( ) 函数* /
{
struct stu *student; 定/*义结构体类型指针*/  这个很重要
student=malloc(sizeof(struct stu)); 为/指* 针变量分配安全的地址*/
printf("Input name,number,year,month,day:/n");
scanf("%s",student->name); 输/*入学生姓名、学号、出生年月日*/
scanf("%ld",&student->num);
scanf("%d%d%d",&student->birthday.year,&student->birthday.month,
&student->birthday.day);
printf("/nOutputname,number,year,month,day/n");
/*打印输出各成员项的值*/
printf("%20s%10ld%10d//%d//%d/n",student->name,student->num,
student->birthday.year,student->birthday.month,
student->birthday.day);}

楼主:
上述历程的重点——程序中使用结构体类型指针引用结构体变量的成员,需要通过C提供的函数malloc()来为
指针分配安全的地址。函数sizeof()返回值是计算给定数据类型所占内存的字节数。

楼主:
例2:定义了结构体类型,根据此类型再定义结构体数组及指向结构体类型的指针。
struct data
{
intday,month,year;
};
struct stu/*定义结构体*/
{
char name[20];
long num;
struct data birthday;/嵌*套的结构体类型成员*/
};
struct stustudent[4],*p;定/*义结构体数组及指向结构体类型的指针*/
作p=student,此时指针p就指向了结构体数组student。

楼主:
p是指向一维结构体数组的指针,对数组元素的引用可采用三种方法。
1)地址法
student+i和p+i均表示数组第i个元素的地址,数组元素各成员的引用形式为:
(student+i)->name、(student+i)->num和(p+i)->name、(p+i)->num等。student+i和p+i
与&student[i]意义相同。
2)指针法
若p指向数组的某一个元素,则p++就指向其后续元素。
3)指针的数组表示法
若p=student,我们说指针p指向数组student,p[i]表示数组的第i个元素,其效果与
student[i]等同。对数组成员的引用描述为:p[i].name、p[i].num等。

楼主:
例3:指向结构体数组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structdata/*定义结构体类型*/
{
intday,month,year;
};
structstu/*定义结构体类型*/
{
char name[20];
long num;
struct data birthday;
};
main()
{inti;
structstu*p,student[4]={{"liying",1,1978,5,23},{"wangping",2,1979,3,14},
{"libo",3,1980,5,6},{"xuyan",4,1980,4,21}};
/*定义结构体数组并初始化*/
p=student;/*将数组的首地址赋值给指针p,p指向了一维数组student*/
printf("/n1----Outputname,number,year,month,day/n");
for(i=0;i<4;i++)/*采用指针法输出数组元素的各成员*/
printf("%20s%10ld%10d//%d//%d/n",(p+i)->name,(p+i)->num,
(p+i)->birthday.year,(p+i)->birthday.month,
(p+i)->birthday.day);
}

网友A:
这个都掌握了,,在编程时会游刃有余的

网友B:
结构体指针在复杂哦程序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体指针简单说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这个主要有两种的,,一个是指向结构体变量,一个是指向结构体数 ...

这两种的都是在程序开发中常见。

网友D:
这个楼主分享的比较OK,,我学习的

网友A:
结构体指针在ARM的编程中最常见的。

网友E:
结构体指针的应用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F:
结构体的应用我都够呛的,,在综合指针的就更有些吃不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