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AC120V---输出DC42V/20A非隔离电源

楼主(2017-04-29):
输入:AC120V,60HZ
输出:42V,20A
非隔离电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主要成本要便宜,低级别。

网友A:
输出功率有840W。
不过你没有说有什么要求,比如纹波,稳定度,工作温度,体积,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有840W。
不过你没有说有什么要求,比如纹波,稳定度,工作温度,体积,等等等等 ...

输出接一个直流电机的,电流电压纹波可以大点,同一负载纹波致就行,工作温度-20度到10度左右,休积无所谓?

网友B:
可以使用UCC28180进行PFC功率因素矫正,然后使用UC3875进行ZVS移相实现。不过电流这么大,对高频变压器的计算,MOS管参数及相关磁性元件的选取都是考验。

网友C:
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参数,方便的话可加Q504612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