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开发常用的随机数的产生探讨

楼主(2017-04-29):
这个在程序中,是经常看到的,程序的随机数的能解决很多的问题的,不过还是需要这些随机水函数是怎样被调用的,,这些现在就做些介绍的
这里说的是rand()函数, srand()函数,和time()函数。需要说明的是,iostream头文件中就有srand函数的定义,不需要再额外引入stdlib.h;而使用time()函数需要引入ctime头文件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iostream头文件中就有srand函数的定义,不需要再额外引入stdlib.h;而使用time()函数需要引入ctime头文件。
这一点的还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使用rand()函数获取一个随机数
如果你只要产生随机数而不需要设定范围的话,你只要用rand()就可以了:rand()会返回一随机数值, 范围在0至RAND_MAX 间。RAND_MAX定义在stdlib.h, 其值为2147483647。。

楼主:
使用rand()函数获取一定范围内的一个随机数;
如果想要获取在一定范围内的数的话,直接做相应的除法取余即可;
如: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or(int i=0;i<10;i++)
{
  //产生10以内的整数
  cout<<rand()%10<<endl;
}
}

楼主:
如何获取小数呢?例如:我们可以先获得10001以内的整数(0~10000),然后再用这个整数除以10000得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小数。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or(int i=0;i<10;i++)
{
  cout<<(rand()%10001)/10000.0<<endl;
}
}

注意10000.0后面的有个小数点,表示结果为浮点数。

楼主:
#include<iostream>
#include<ctim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srand(time(0));
for(int i=0;i<10;i++)
{
  //产生10以内的整数
  cout<<rand()%10<<endl;
}
}
这个是利用time函数产生每次结果都不一样的随机数。。

网友A:
这随机数的介绍非常不错,,我先看看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这个措施是非常不错的,,产生的随机数都不一样。。

网友C:
随机数的产生与使用是非常普遍

网友D:
关于随机数的应用还是要谨慎的

网友E:
貌似只用rand的话产生的随机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不能算作严格的随机数

网友F:
rand是伪随机数。

网友C:
随机函数的使用还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A(2017-05-29):
随机函数应用正确的话,是可以解决很多应用上的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