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用回DSP,F28035,仿真口还是那么土吗?

楼主(2017-04-29):
各位大侠烦请推荐下:
我10年前用过,14-20针的,现在arm都4pin了,ti的还是要那么多吗?仿真器用淘宝哪家的?什么型号实惠?
谢谢

网友A:
这个虽然那么多口  但是用的就那么几个针     硬件上你可以设计为几个针   但是地还是需要的

网友A:
XDS100V*比较实惠

网友B:
可以使用XDS100V2

网友C:
现在DSP还使用使用jtag接口。

网友D:
这个ARM使用的是SWD下载。

网友E:
这个结果怎么样?

网友F:
F28035的仿真接口么有变过。

网友C:
仿真器可以使用XDS560这个高端仿真器。

网友D:
ti的TIVA可以四根线下载。

网友E:
现在XDS100V3价格也不便宜了。

网友F:
可以使用TI的launchpad开发板,自带仿真器。

网友B:
C2000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XDS100V3价格也不便宜了。

没关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果怎么样?

c2000没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