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OP放大电路设计],徐雅珍校,科学出版社出版,翻译垃圾,不推荐购买

楼主(2017-04-29):
我们趁51没事,搞个翻译垃圾的中文书黑名单!一来让读者买书时有个数,二来给出版社提醒,不要找外行翻译,或者说翻译着翻译时要认真!总之,不要糟蹋好书!

楼主:
入选理由=

翻译极其糟糕,整本书超过70%以上语句都因翻译不当而无法阅读!

网友A:
看来是外行翻译的。曾经,某科班出身的英语专业八级做技术和商务类文献翻译,俺一看,翻的是什么东西!重新翻,俺单词都认不全,得不断靠字典,结果客户很满意。于是最后反而俺成了翻译,专业八级在旁边坐着一边吃瓜一边看……

网友B:
这是费力而没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本好书
不需要无数本垃圾书的列表

楼主:
翻译糟糕的例句=

随便翻到哪一页都有!
"经过Rf在Cs点形成的连接返回的反馈电压,"
"制作全通滤波器应该使电路尽可能短,但放大倍数绝对值不变""这种滤波器具有不是单独的,而是放大倍数可以完全不变只调整位相的特点,"
"为了保持有源滤波器的稳定性和优良性能,最有效的还是电容和电阻。"
"在实际应用电路中,选择原件时要注意最严格的用途,并且根据用途进行选择。"
"笔者在实验中发现,过度提高Q会导致(什么?)极速下降,不知道在哪里出现了拒斥频率,因找不到而不能使用。"
P218"可以根据选择的不同常数制作出低通。。。""连接多少级都需要在其间加入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费力而没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本好书,
不需要无数本垃圾书的列表 ...

这本书本身,是不错的一本好书,里面收集的都是实用电路,几乎都可以直接使用,最多改下参数。

但是被不是搞模电的人翻译,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可惜啊!

楼主:
图9.12,猛一看吓一跳,10000V基准!!!再一看图中输出电压值,原来是丢了个小数点!

"我们大概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简单电路却不容易操作。在简单电路中得到的特性不完全,常常包含着很强的个性。要想运用自如,反而需要高度理解和技术。"

就一二极管整流滤波电路,上面这段解释,看8遍仍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几章第几節的,我去看看台湾版本的內容是否相同。现在很多翻譯书,不晓得是大陸抄台湾的,还是互相 ...

TW的翻译质量,比大陆强万倍!
比如梁适安翻译的电源书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几章第几節的,我去看看台湾版本的內容是否相同。现在很多翻譯书,不晓得是大陸抄台湾的,还是互相 ...

你还有这本书英文版,或者TW繁体版的电子版?
传上来给大伙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

网友D:
欢卿K5电子书传上来,比较大陆与台湾学术著作的差别。

网友E:
一般还是外行翻译的居多。

网友F:
谢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G:
谁翻译的,让他(她)看到这篇贴子就好啦

网友H:
有的科技类图书翻译成中文之后结果是: 基本中文字都认识,就是一句中国话都读不通,更不用提到专业词汇和原理等行话的翻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的科技类图书翻译成中文之后结果是: 基本中文字都认识,就是一句中国话都读不通,更不用提到专业词汇和 ...

阿童木同学你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还有这本书英文版,或者TW繁体版的电子版?
传上来给大伙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
...

这本书的书名翻译,就很有趣!

楼主:
而西交翻译的书名叫[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
不管是从书名的英文意思,还是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看,浙大搞IC设计的何乐年教授的这本译著的书名,都是欠妥当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能用的只有少数几种原件,没有基于运算放大器一说!

楼主:
当然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原书书名就让人头疼,运放和模拟集成,前者隶属于后者,或者说后者包含前者,来个and是什么意思?
所以英文书名让人发蒙,翻译起来让人揪心!

网友I:
欢卿K5电子书传上来,比较大陆与台湾学术著作的差别

网友J: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学英语,不是为了当翻译,而是为了不要翻译。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外行翻译的。曾经,某科班出身的英语专业八级做技术和商务类文献翻译,俺一看,翻的是什么东西!重新 ...

吃瓜的是群众,那你敢对群众不满

网友L:
应该推荐点翻译好的国外书籍。

网友:
好书难求啊

网友M:
楼主所说的这本书当初是出一系列的,我都买来看了,其它的都还不错,就这本讲运算放大器的看的我超级郁闷。看了几页,在心里把翻译者骂了千百遍后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