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可以把引脚1做为VBAT吗?

楼主(2017-04-29):
在芯片资料描述引脚1---VDD(互补电源),在F0架构上介绍说RTC可以支持电池独立供电,但是在STM32F030C8的硬件说明书上没有找到VBAT引脚,请问大家可以把引脚1做为VBAT吗?

网友A:
F030没有VBAT引脚。
把引脚1作为VBAT引脚,你的意思是整个系统都通过电池供电?应该可以啊。

网友B:
VDD 和 VBAT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VDD 做 VBAT 用, 虽然功能上实现了要求, 但也直接从电池供电了, 另外, 如果另外还有其它电源, 那么相当于电源和电池直接并联, 如果电压不一致, 电池充放电的问题需要单独分析.

网友C:
STM32F051C8在向你招手

网友D:
换个有VBAT接口的。

网友E:
一般不行吧,如果非要弄,用二极管做个单向桥。

网友F:
1是VDD啊,最好自己做个简单的备用电源电路,当主电源断掉后,自动切换。

网友G:
1是VDD啊,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H:
自己做个备用电源电路,会不会增加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呢,楼主做的什么产品

网友I:
我觉得可以,以前公司有同事也这样做过的。

网友J:
一个片子,两组电源,用处比较大,有实际应用吗?有的请分享下,也可以其它方式。

网友K:
可以考虑加个二极管串联进去,这样可以起到备用电源的作用,也不会因为逆流而损坏电池,当系统供电断掉,还可以自动通过二极管维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