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内存管理 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7-04-29):
if(!mallco_dev.memmap[memx][offset])cmemb++;//连续空内存块数增加
这句话我看不懂,怎么memmap是个二维数组了
u16 *memmap[SRAMBANK];
这是前面定义的,是个数组指针

网友A:
指针和数组在某种程度上是等价的,在大多数情况都可以互换表示。例如说:
*(p+1)等价于p[1]

网友B:
虽然在访问的时候表达式可以互换,但是在定义的时候却不能混淆

网友C:
指针和数组的意义确实完全不同的。
memmap并不是二维数组,只是他可以以二维数组的方式去访问指针

网友:
是不是memmap[memx]是个一维数组的地址,然后再加个【】去表达它的二维

网友D:
看那个数组的参数就明白,另外一个维度为偏移量。

网友E:
memmap[memx]是一个指针,可以继续用*或者[]访问,都行

网友F:
本质上都是地址和内容,如何使用地址和内容--就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些形式确实很迷惑人的。

网友G:
建议 对照c和对应的反汇编 一起看,可能就明白地快些了。
先学会嵌入系统指令中的各种寻址方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