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V的直流电压信号的检测

楼主(2017-04-29):
MSP430F169能检测到30mV的直流电压信号吗?如果不能的话,要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信号,是不是还要用放大器放大?对直流小信号放大的话,什么运放比较好?

网友A:
OP07或者op177都可以

网友B:
30mv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如果你的系统只有这个单片机采样电压这一个任务,没其他的功率器件,如果省钱的话,可以直接采样的,前提是把电源滤波做好

网友C:
用开发板AD采集了一下,完全不行啊,采出来的值是错的,采了一下GND,显示结果是60mv。是不是因为噪声的影响?

网友:
影响AD采样结果的因素,电源部分,可以占到百分之90

网友D:
能,但是要软件滤波,最简单的是多次取平均值

网友E:
用個運算放大器(OP)放大個100倍即可以抓到直流信號了!

网友F:
先好是需要经过放大与滤波处理的才可以采集的

网友:
需要前端放大信号。

网友G:
30mv电压有点小,分辨率坑你达不到。

网友H:
SD24的ADC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I:
小信号可以通过分类元器件放大。

网友:
可以选择OP07运放。

网友G:
如果是做比较,可以做一个比较器。

网友J:
OP184怎么样

网友H:
现在来看最大是12位的ADC,分辨率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J:
也可以考虑带宽为2M的高精度,高性价比的运放OPA188。

网友I:
现在来看,就是三极管可以搭建信号的放大电路,最大可以到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