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103 time1求助

楼主(2017-04-29):
现在已经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pwm了,我想在中断里控制其高电平(比如每三个高电平关闭pwm输出),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周期中断计数

网友B:
什么叫周期中断计数

网友:
什么叫周期中断计数

就是溢出中断

网友C:
溢出中断需要打开输入捕获模式吗(用来判断高电平)??

网友D:
那就别用PMW做了,你直接可以定时器中断做的。

网友E:
TIM1_UP_IRQHandler
这个

网友F:
用Tim4进行中断定时,当我在程序里进行中断使能位置零(TIM4_IER=0X00),主程序会出现无法启动或复位,跟中断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