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7-04-29):
(无正文)

网友A:
仅这点情况,还不能判断板子“必须隔离”与“不能隔离”,

网友B:
对5V供电的板子,电压转换是必须的。

网友:
板子耐流能力

网友C:
估计指的隔离应该是降压把24V转为5V,这一点是必须的

网友D:
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是无需隔离的。

网友E:
电压转换是必须的。隔离则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必隔离。

网友F:
是否需要隔离跟你的应用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