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设置是出现问题: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楼主(2017-04-29):
ccs3.3     XDS560PLUS
驱动是从官网下的,连接仿真器时灯亮。Setup ccs时,选择560时就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选择其他的就不会。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Board Name: F2808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emulator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potentially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板子连不上啊,更别说仿真了,大神们救命啊!!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能否找到仿真器

网友B:
这一类问题一般是驱动或者CCS安装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IN7 32位系统,仿真器能被PC识别,也是以兼容模式打开。我的是CCS3.3.82,请问你的CCS是怎么升级的啊?

网友D:
这个仿真器不能兼容操纵系统了。

网友D:
楼主选择的是什么系统?推荐XDS100V3仿真器。

网友E:
在设备管理器上能够找到设备吗

网友E:
设备的驱动存在问题,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F:
操作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G:
不能初始化,就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

网友G:
或者使用高版本的CCS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能否找到仿真器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怎么能够找到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IN7 32位系统,仿真器能被PC识别,也是以兼容模式打开。我的是CCS3.3.82,请问你的CC ...

win7能够支持这个,但是系统不一样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器不能兼容操纵系统了。

那应该升级系统还是软件才行?

网友K:
怎么不用高版本的CCS软件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不能初始化,就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

在哪里更新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能否找到仿真器

驱动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IN7 32位系统,仿真器能被PC识别,也是以兼容模式打开。我的是CCS3.3.82,请问你的CC ...

CCS升级通过TI的官网直接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选择的是什么系统?推荐XDS100V3仿真器。

这个XDS100V3好像只支持CCS4版本以上的软件。

网友K:
CCS3配置仿真器就没有配置成功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或者使用高版本的CCS试试。

以前用xp不能够运行XDS560仿真器。

网友M:
连接仿真器时灯亮,就是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M:
XDS560PLUS跟CCS3不能匹配?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能否找到仿真器

这个灯亮一般都是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N:
在配置的时候选择的仿真器是否正确

网友O:
这个是MCU的型号选择不正确的?

网友P:
这个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P: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Q:
这个驱动问题,重新安装。

网友Q:
楼主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网友R:
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R:
楼主怎么不使用高版本的CCs软件呢

网友:
这个CCS3以前配置的时候出现过问题。

网友:
后期能不能使用高版本的CCS,更简单。

网友S:
使用CCS5配置XDS560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