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小白提问】程序下载到协调器可以读出光照,进行组网实验后就读不出

楼主(2017-04-29):
如题,程序下载到协调器是可以通过串口读出光照的,但是组网后,通过终端读发送给协调器就读不出。。。
经过测试发现是陷入了死循环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Light[0]=(unsigned char)wan;
    Light[1]=(unsigned char)qian;
    Light[2]=(unsigned char)bai;
    Light[3]=(unsigned char)shi;
    Light[4]=(unsigned char)ge;
    Light[5]='\n';

}

void SampleApp_SendPeriodicMessage( void )
{
  float data;
  data=Get_LightValue();//【问题】组网后这里出不来,测试发现是Get_LightValue()的问题
  conversion(data);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osal_strlen(Light),
                       Light,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

------------------------------------------------------------------------------------------------------------------------------
float Get_LightValue(void)
{
  uint8_t BUF[2] = {0};
  BH1750_Write_Cmd(BH1750_ON);         // power on//【问题】继续测试发现是BH1750_Write_Cmd()中的问题
  BH1750_Write_Cmd(BH1750_RSET); // clear
  BH1750_Write_Cmd(BH1750_ONE);  // 一次H分辨率模式,至少120ms,之后自动断电模式
  I2C_Delay_ms(400);             // 延时400ms
  BH1750_Read(BUF);                      //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return (BH1750_Convert(BUF));
}

---------------------------------------------------------------------------------------------------------------------------------
static void BH1750_Write_Cmd(uint8_t cmd)
{
  I2C_Start();                    // 起始信号
  I2C_WriteByte(BH1750_Addr+0);   //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while(I2C_WaitAck());//【问题】测试发现是这个while死循环了,I2C_WaitAck()一直是1
  I2C_WriteByte(cmd);             // 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WaitAck());//【问题】这个也是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I2C_Delay_ms(5);
}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ErrTime = 0;

  // 将 SCL 引脚和 SDA 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I2C_SCL_OUTPUT();
  I2C_SDA_OUTPUT();

  I2C_SDA_HIGH();       // SDA 置高
  I2C_Delay_10us(1);
  I2C_SCL_HIGH();       // SCL 置高
  I2C_Delay_10us(1);

  I2C_SDA_INPUT();      // SDA 设置为输入模式
  while(I2C_SDA_STATE())// 当 SDA 为低电平时退出循环//【问题】I2C_SDA_STATE()一直为1导致返回1
  {
    ErrTime++;
    if(ErrTime>250)
    {
      I2C_Stop();
      return 1;
    }
  }
  I2C_SCL_LOW();
  return 0;
}

-----------------------------------------------------------------------------------------------------------------------------
#define I2C_SDA_STATE()       P1_3        /*读SDA电平*/

楼主:
第一次发帖可能格式不太规范请多包涵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终端和协调器地址设置对吗?广播模式还是其他模式?看看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