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8 单线接口模块(SWIM)和调试模块(DM)

楼主(2017-04-29):
介绍

STM8在线调试模式或在应用编程模式由一个单线硬件接口来管理,该接口拥有对存储器超高速编程的特性。该接口和在线调试模块相配合,可提供一种非侵入性(non-intrusive)的仿真模式,在这种仿真模式下,在线调试器的调试仿真功能非常强大,其性能已经接近于一个全功能仿真器。

主要特性

  • 基于一个异步,高注入电流(8mA),漏极开路的双向通讯。
  • 允许读写存储器空间的任意位置。
  • 可读写CPU寄存器(A,X,Y,CC,CP)。它们有用于读写的寄存器映射地址。
  • 在运行中可对RAM和外设寄存器进行非侵入式读写。
  • 器件复位有相应的复位状态指示位,请参考复位状态寄存器(RST_SR)。
  • 时钟速度可选,请参考SWIM时钟控制寄存器(CLK_SWIMCCR)。
SWIM引脚可用作普通I/O口,但如果用户还想使用该引脚做调试,则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最安全的作法是在PCB板上提供一个跳线选择。

楼主:
SWIM模式

在上电复位后,SWIM模块复位,然后进入OFF模式。

OFF:在上电复位后的默认状态。SWIM不能用作普通I/O口。
I/O:将全局配置寄存器(CFG_GCR)中的SWD位置位后进入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SWIM引脚可用作普通I/O口。一旦系统复位,SWIM模块重新回到OFF模式。
SWIM:当在SWIM引脚上输入特定的序列时进入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调试工具通过SWIM引脚使用三种命令(SRST系统复位,ROTF运行中读,WOTF运行中写)来控制STM8。
注意:可参考STM8 SWIM通讯协议和调试模块用户手册来了解SWIM和调试模块(DM)的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