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身边的新塘 + 80mm 热敏微型打印机

楼主(2017-04-29):
源码

手册

网友A:
看看咋回事,这个协议怎么玩的。

网友B:
这种打印机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热敏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打印头上安装有半导体加热元件,打印头加热并接触热敏打印纸后就可以打印出需要的图案,其原理与热敏式传真机类似。图像是通过加热,在膜中产生化学反应而生成的。这种热敏打印机化学反应是在一定的温度下进行的。高温会加速这种化学反应。当温度低于60℃时,纸需要经过相当长,甚至长达几年的时间才能变成深色;而当温度为200℃时,这种反映会在几微秒内完成。

网友:
也可以做激光打印机啊,用激光当笔,走过的位置就烧黑了。

网友D:
Demo版哪里有?

网友E:
打印票据的?

网友F(2018-02-01):
引用 网友C:
热敏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打印头上安装有半导体加热元件,打印头加热并接触热敏打印纸后就可以打印出需要的图 ...

一般热转印标签打印机控制温度是多少?
生产热敏头的 厂家都有哪些? 我知道有日本罗姆,华林光电(没有找到他的厂家信息)

网友G:
带小票打印的POS机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