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为什么去掉包含的库,printf函数就无法用了呢

楼主(2017-04-30):
STM8为什么去掉包含的库,printf函数就无法用了呢?包含进去又可以了

网友A:
没包含标准的c标准库函数,肯定无法用printf的

网友B:
要找到标准c库的函数包含进去,或者自己重新定义printf函数。

网友C:
看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呢,去掉包含的库,肯定就不能用函数了,很正常

网友D:
可以自己重定义到串口,就可以用了,或者自己写发射函数。

网友E:
进行printf的重定义吧,有的IDE直接配置下,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F:
可以自己写一个啊,自己网上查下吧

网友G:
printf本身就是标准库的一部分,去掉了库肯定不行啦。
其实printf虽然很强大很好用但蛮占内存的,自己重新定义一个会省出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