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KF8 系列 MCU 常见问题 Q&A(二)

楼主(2017-04-30):
21、产品会存在高压造成芯片复位怎么办?
一般出现该情况的高压作用在了电源脚或编程脚,采用外部滤波电路和大电阻分压来滤除进入到芯片端的有害信号, 同时 VDD VPP(复位功能)采用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电容的方式。如上拉 30K 加下拉 1K 104 电容。

楼主:
22、使用 AD 采样、已做滤波处理,为什么采样结果不对?
ChipON 功夫 MCU 当前分 10 和 12 位 AD,失调 1LSB,但在使用中还要注意数据手册里面的特殊说明,如模块停止后下一次转换需要延迟 2Tad,除功能配置外,还存在电流档以及使用 LDO 下的校准使能选择,转换结果对齐方式分左对齐和右对齐。除此以外需要注意的时当存在多个通道时,如果采样执行通道切换,不可立即启动转换,因为通道选择后需要时间进行采样,只有电压稳定后才可启动转换。针对小信号需要采用采样更多次数求平均的方式,计数结果更接近真实值。

楼主:
23、怎么写 BEE 操作代码算是正常的?
ChipON 提供了针对 BEE 的操作样例代码,针对不同系列,操作方法一致,但寄存器使用方式存在差异,可直接使用对应型号的样例代码进行产品开发,针对 BEE 操作采用降低频率的方法处理,能够很好的处理上下电情况的可靠操作。

楼主:
24、 IO 口中断功能为何感觉进入不可靠?
针对 IO 口中断功能的使用,需要开启对应引脚的功能,并开启总的 IO 中断使能,同时需要开启整个芯片的中断使能和外部中断使能。出现该问题一般问题是重复执行了 IO中断,在设计上在使用该功能时打开中断使能,不使用时关闭,防止异常中断进入。同时进入中断时需要对端口状态进行锁存。如果使用了 C 语言开发,采用嵌汇编方式增加代码“ __asm MOV P0 __endasm;” ,该代码实现 P0 中上 IO 中断的状态锁存

楼主:
25、 Flash 自写是怎么回事?被编译程序占用空间了怎么处理?
Flash 自写是在程序区的特定位置实现在线写数据功能,可做 BEE 使用,这些地址可以存在程序,也可以存放数据。该特性也是支持在在线更新程序的重要指标,使用该功能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样例代码,如果对应位置要存放数据,通过建立文件进行声明的方式告诉编译器,这些空间不放置程序代码。配置灵活,支持自写区可以任意指配起始地址和长度。

楼主:
26、开发中遇到问题怎么办,能技术支持吗?
ChipON 一直非常重视技术支持,发现的任何使用问题均可以联系我们工程师或合作单位, ChipON 在问题处理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以好的帮助解决任务。

楼主:
27、编程器在电脑上不识别,连不上软件怎么办?
编程器使用 FT232 芯片,因此按照对应的驱动,均能很好的识别编程器,驱动支持winXP, Win7, Win8 系统,但也存在电脑差异,如 Ghost 系统,优化会造成驱动冲突或总线错误,可以借助驱动精灵修复电脑的驱动异常,可以更改设备的串口号,避免同类驱动产品同时连接到电脑,更多支持可以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楼主:
28、为何编程会失败,失败后芯片还能继续使用吗?
编程属于高速信号处理,对上升沿和下降沿敏感,因此要避免编程脚的容性不能太大,同时也可能因为接触松动、老化的问题造成输出失真,从而造成编程指令错误。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再次编程即可。如果遇到芯片信息异常后的缺失,可以使用编程器的脱机功
能进行信息的重新加载,再次编程即可。

楼主:
29、针对批量下载程序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ChipON 编程器集调试、下载、批量功能于一体,可以使用编程器的上机接口和烧录机台进行自动化编程。针对手动编程提供了自动识别芯片功能,同时可搭配我们提供的转接座使手动编程更加便利。如果编程线扩展较长时,都走线具有一定要求,即有效 5 跟线不能松散随意分布,在接口的 2 端对调 DAT 和 GND 线,隔离时钟和数据线之间的相互影响

楼主:
30、有开发板和学习资料?怎么获取?
在 ChipOn 的公司网站上可以下载我们的开发软件,网站提供 demo 开发板的全部资料包括该型号下的数据手册, 程序开发指南, demo 设计原理和 PCB,以及带说明的详细 demo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