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用ad测10M电阻

楼主(2017-04-30):
自己设计了一个电阻测试仪,100到10k的电阻都能测,但测10M时,读数一直跳,根本读不了。我是用串联电阻分压测的,ad是单片机内置的,在ad前加了电压跟随器。也用了平均数,中间值两种方法滤波,但好像没什么效果,求大佬赐教。(我是大一的,这问题查了几天了,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A:
你是怎么“用串联电阻分压测”的?量程设计如果只到10K,那跟10M比可差远了,至少先测测100K和1M吧。

网友B:
电阻分压方式测量有个问题,就是非线性。可以考虑多档位,或者rc充电式。

网友C:
电阻分压存在误差,除非用精度高的电阻,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用串联电阻分压测”的?量程设计如果只到10K,那跟10M比可差远了,至少先测测100K和1M吧。 ...

我分了4个挡位,分压的电阻都是对应的量程大小的电阻,但在10M挡就无法测了,读数一直在跳,而且幅度不小,根本读不了

楼主:
4个档位分别为100,1k,10k,10M,而10M挡的精确度为0.01M欧。
@menfiss,电路已经弄好了,不打算改根本的方法,而且我不懂rc充电式。
@lihui567,所有的精确度都是5%,这精确度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来确定其大小是可以的吧
另外,我的电路是参考网上的一篇论文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在
1.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我用LM328,12V单电源供电,论文用OP07,+-12v供电。
2.我用内置的10位ad,论文中用ADC0809。(是不是这芯片里有什么抗干扰能力,而我单片机中的没,要额外加一些抗干扰的元器件)

网友D:
  单片几的内部ADC不够看的,精密的ADC需要双斜积分型

楼主:
运放是LM358,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几的内部ADC不够看的,精密的ADC需要双斜积分型

要求达到的精确度为(+-1%读数+2字),单片机内部的应该可以满足了吧。(双斜积分型ADC感觉操作就和我现在用的这种有很大区别,估计连电路我都看不懂就和之前查到的什么差分一样,再说句实话,大一还没教数字,模拟电路,现在能弄的出一部分,都是靠往死里查资料。如果涉及太多没学的,真心没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达到的精确度为(+-1%读数+2字),单片机内部的应该可以满足了吧。(双斜积分型ADC感觉操作就和我现在 ...

单片机的ADC低成本结构决定了不太合适这种高阻抗高精度采集

楼主:
那用一个12位外部的ad,就可以防止10M欧挡的读数跳动了吗,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一篇论文有用内部ADC,就不知是真还是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分了4个挡位,分压的电阻都是对应的量程大小的电阻,但在10M挡就无法测了,读数一直在跳,而且幅度不小 ...

难道你用10M电阻做分压么?那需要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才行,结型场效应管输入都不满足,得用CMOS输入的运放,这可不好找。测高阻值应该提高测试供电电压,用较小阻值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用10M电阻做分压么?那需要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才行,结型场效应管输入都不满足,得用CMOS输入的 ...

我确实是用10M的,这不行吗?LM358是CMOS输入的运放吗,如果不是,推荐一下那种运放可以,电压一定要提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用10M电阻做分压么?那需要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才行,结型场效应管输入都不满足,得用CMOS输入的 ...

是不是换了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就能解决问题,在网上许多用这方法测的都是用5v恒压源,所以用5v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是用10M的,这不行吗?LM358是CMOS输入的运放吗,如果不是,推荐一下那种运放可以,电压一定要提高 ...

LM358是最常规的低端运放,前面说过,CMOS输入的运放不好买,因为极少有用到。比较好买的是结型场效应管输入级的高阻输入运放,比如TL082、TL084、TL072、TL074等。但要求你大幅降低分压电阻阻值,而为了补偿分压电压的降低,你必须同时大幅提高分压测试回路的供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了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就能解决问题,在网上许多用这方法测的都是用5v恒压源,所以用5v没问题吧 ...

你自己算算5V在数十M下的电流,再看看运放输入失调电流参数和输入阻抗参数。

网友E:
怎么分压,待测电阻在上,还是下,BUF是什么样的OP ,JFET型吗?IB ?还有注意空间干扰,10M很容易引入空间电磁埸。最好差分输入。CA31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分压,待测电阻在上,还是下,BUF是什么样的OP ,JFET型吗?IB ?还有注意空间干扰,10M很容易引入空间电磁 ...

待测电阻接vcc,BUF是什么,不懂。不差分输入行不,我在做之前查过,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算算5V在数十M下的电流,再看看运放输入失调电流参数和输入阻抗参数。 ...

我对这些不是很懂,能说一下主要看那些参数,大至范围要多少。电源我最多只能升到15v,够吗?
我主要参考的论文用op07,10M分压,和5v的电源做出来了。我也查了一下但看的不是很懂,LM358的偏置电流是250 nA,这是失调电流吗?而op07的输入阻抗似乎60M欧以上(英文,相关的知识不太懂,不太肯定看到的就是这个参数)满足测量的标准吗?

楼主:
缓冲和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看这两个的效果似乎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缓冲和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看这两个的效果似乎都一样

建议详解解读一下ILC7135的相关文档,类是的IC有单片机接口的,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详解解读一下ILC7135的相关文档,类是的IC有单片机接口的,可以找找

“如果电压没有任何变化幅度从第一个电路转移到第二个电路,这种电路被称为单位增益电压缓冲器或电压跟随器。”这是我之前看到的,所以电压跟随器是缓冲的一个分支,我应该不用再加一个缓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是最常规的低端运放,前面说过,CMOS输入的运放不好买,因为极少有用到。比较好买的是结型场效应管 ...

大神,如果我参考的那论文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只要将运放换成合适的,读数就会稳定下来?

网友F:
楼主所做的东西大学气味很浓,建议换成横流源测电阻的方式,DA使用高精度DA专用芯片,PCB走线也要注意相应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做的东西大学气味很浓,建议换成横流源测电阻的方式,DA使用高精度DA专用芯片,PCB走线也要注意相应 ...

是大学的,我是大一的,恒流源的方法一开始看不懂就不理了,现在用电压源做的电路已经做好了,不打算换,您有没有什么高见,解决这读数跳动的问题,从论坛中另外一位大神的分析来看,很大程度与运放的选用不对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大学的,我是大一的,恒流源的方法一开始看不懂就不理了,现在用电压源做的电路已经做好了,不打算换, ...

没必要搞那么多飞机,你看懂ILC7135的电阻检测部分就可以了,注意人家的电阻取样比例,你选的比例并不合适,你的电路还涉及到参考电压源精度以及参考电阻温飘的问题,还有过压保护的问题,不过学习用可以暂时忽略温飘和保护,你只需要关注参考电压源的噪声以及双斜积分器的原理,这是最便宜的方案,你要拿普通的单片机的ADC+高级运放,那贵了复杂去了

网友E:
选一个低IB的BUF OP,下端处样电阻100K差不多,不要采用恒流源(比电压源驱动,几个微安的电流还是稳定的,没有一定的功力做不好的),驱动后输出经过一级RC滤波后,(把带宽做得足够低,)再送AD,最好做几次数字滤波即可。关键是要用精密的偏置电流在10PA以下,走线间距要拉大,降低漏电流。OP输入端处做隔离环。防止其他地方电流进去。这样处理后,肯定能实现。

网友E:
7135要做好能做10M也要下功夫的,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漏电流的问题,不然对电容充电的时间不稳定。误差较大。7135原理转化为积分时间,以上的转化为电压,都跟板子的绝远电阻有关,(统称为漏电流因素)。

楼主:
@雪山飞狐D,你是建议我用用7135做吗(这芯片我查了下似乎和单片机完全没关,我短时间内不太好学,还是说里面有一些我可以参考,来修改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如果我参考的那论文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只要将运放换成合适的,读数就会稳定下来? ...

不仅如此,分压电阻必须降低。你自己想想,运放的输入阻抗也要参与分压,如果分压采样电阻阻值足够大,甚至比运放的输入阻抗还大,那你说结果会如何?而且运放的输入阻抗并不是一个电阻,还具有非线性,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也同样会导致输出波动。你把分压采样电阻降到不超过100K,然后提高测量回路的供电电压,同时换个输入失调系数小的运放,问题不久轻松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这些不是很懂,能说一下主要看那些参数,大至范围要多少。电源我最多只能升到15v,够吗?
我主要参考 ...

够不够,自己计算一下,欧姆定律总该会吧。原则是充分利用ADC量程并保证足够低的分压采样电阻阻值。

楼主:
@zyj9490  OP是什么我没查到,还有到底是用恒压源还是恒流源,能无视漏电流吗,这我查了下我真的连看都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zyj9490  OP是什么我没查到,还有到底是用恒压源还是恒流源,能无视漏电流吗,这我查了下我真的连看都看不 ...

基础太差,OP是OPERATION AMPLIER 的简写啊,这应听得懂行话啊。

楼主:
大一我还没上完,已经尽量往前学了。@chunyang,我去试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雪山飞狐D,你是建议我用用7135做吗(这芯片我查了下似乎和单片机完全没关,我短时间内不太好学,还是说里 ...

你这东西真有做出精度估计你现在水平有点困难,有点超出万用表的范畴,是兆欧表的范畴,原理是用DC-DC打出一个500V-1000V左右的直流高压,然后进行电阻采样,参考测试电压只要够高,那么采样电阻就能取足够小,精度和噪声就能达到ADC合适的范围,但是电压高采样电阻会有极化效应和空气湿度等都有干扰,还有PCB材质阻抗,参考电压低,那么采样电阻就需要足够大才行,然而就造成了ADC和运放阻抗匹配的困难,就算用7135我都不太能确定能做得很稳定,搬出我以前做的能量产的兆欧表电路估计你要晕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大学的,我是大一的,恒流源的方法一开始看不懂就不理了,现在用电压源做的电路已经做好了,不打算换, ...

那就多关注下你的电源纹波幅度,换算成理论上电压波动,并且想办法减少对电源纹波系数的高度依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一我还没上完,已经尽量往前学了。@chunyang,我去试一下你的方法

你实在要用单片机自带的ADC,建议把测试电压调高到12V左右(或者全部使用9V电池更好纹波更低),然后下面的采样电阻100K-300K左右,采样电阻并连红色那种聚丙烯电容(注意不要太大,充放电时间要注意),运放使用经典的仪表运放AD620(高输入阻抗:10GΩ ||2pF),仔细读数据手册,做出合适放大倍数,然后输出端做接1K电阻和一个C低通滤波

楼主:
@雪山飞狐D,了解。         刚刚查了下AD620好学像有贵些,换成chunyang推荐的运放行不,虽然输入阻抗没那么高,失调电流也没那么低,但算了下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雪山飞狐D,了解。         刚刚查了下AD620好学像有贵些,换成chunyang推荐的运放行不,虽然输入阻抗没那 ...

其他的廉价的直流性能未必有AD620好,你也可以先试试便宜 的,看看线性度好不好,线性度不好可以程序修正,但是是离散型的,要有标准的电阻去标定,每个器件可能都不一样,还有温飘什么的,你学习的话知道怎么校准也可以了,要做PCB的话可以把两种方法的元器件都画上去,不用的就空着

网友G:
实现功能,搞清原理,读数过得去就好,最重要的是积累经验,以你目前的条件肯定做不到1%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