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7-04-30):
用F149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对比下,开发板和你的F149电路是否有不同?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情况的需要对比下的看看,有可能是你的硬件部分除了啥问题的

网友C:
你的单片机的AD采集的正常运行没有的啊??

网友D:
上述两个问题的都仔细的检查下的吧,采用对比试验的检查,很容易找的问题的根源的

网友E:
楼上说的也是啊,可以参照下的,对比调试的就知道是哪的问题的了

网友F:
可能你自己的电源供电也有问题的。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样的电压,分压电阻怎么匹配的?

网友H: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需要对比下的看看,很有可能是你的硬件部分出了啥问题的

网友I:
硬件哪儿没弄好,估计不小心短路到地了。

网友J:
可能是你的硬件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