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在中断程序中把中断关闭啊

楼主(2017-04-30):
我是用定时器A定的2ms 进中断一次后 把中断关闭 不让在进入中断了 怎么在中断程序中把中断关闭啊?

网友A:
_BIC_SR_IRQ(GIE)

试试看这个能用不

网友B:
那你在中断程序里,把中断使能关了,还有定时器使能也关了

网友C:
禁止中断就行的。或者全局中断也可以的。

网友D:
全局中断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E:
仔细将这一块   的代码好好查一查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F:
在中断里运行时,总中断是关闭的,退出时总中断打开。

网友G:
不是吧,优先级低的中断程序被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

网友H:
这个需要直接先推出中断程序的就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在一开始的初始化的时候就注意设计的。

网友I:
中断函数内部关闭使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