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级双向可控硅型号鉴别

楼主(2017-04-3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电子级”的说法。有源器件不能通过测量极间“电阻”来判断型号,毫无意义。根据电路分析吧,重点关注触发电流、耐压和载流能力,这样足可选择合用的可控硅,原型号根本无所谓。

楼主:
我这个电路就是谐振电路上面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就是谐振电路上面用的

不管是哪儿用的,原则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