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如何实现用LABVIEW作为上位机轮询显示100个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17-04-30):
我目前在做的项目要求以无线方式收集80个传感器的数据,传感器传输模块是LoRa透传模块。
我希望用LABVIEW作为上位机,上位机通过轮询方式指定传感器按顺序发回监测数据,上位机接收各传感器的数据后再填入EXCEL表各传感器的所对应的列中。
请问,以上方案是否可以用LABVIEW实现,是否还有更好的技术方案?

网友A:
关于上位机用LABVIEW或者其他都可以的。关键是你的系统架构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B:
仅仅是读取数据的话,用C, C++, C#都很简单的, 也可填充EXCEL表格的....

网友C(2017-06-01):
有么有ACTIVEX的读写存储建立EXCEL的稳定程序,谢谢

网友D:
csv格式更简单

网友E(2018-01-09):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读取数据的话,用C, C++, C#都很简单的, 也可填充EXCEL表格的....

你好,打扰了,有一个关于USB设备的读取问题,能否帮忙抽空看看呢,https://bbs.21ic.com/icview-2405188-1-1.html,目前貌似没有人帮忙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打扰了,有一个关于USB设备的读取问题,能否帮忙抽空看看呢,https://bbs.21ic.com/icview-2405188- ...

猜测性地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