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文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楼主(2017-04-30):
我把一个归档的程序导入ccs6.1进行编译,换了个仿真器,生成的out文件然后烧进板子,板子跑不了。但我把资料里以前生成out的文件不重新编译直接烧就有效。这是为什么啊?ccs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设置嘛?@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楼主:
文件能烧进去,所以烧写什么cmd文件没有问题,编译能够通过而且也是归档的资料所以程序基本不会有错,路径我也没变,头文件啊,库文件啊都没有问题。我只改了一个仿真器修改,从ICDI改成XDS100v2iso。

网友A:
我觉得得分步测试,是完全不启动,还是死在什么函数上面了。完全不启动的话,就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跟优化程度有关系。

网友C:
应该升级之后,配置文件变了。

网友D:
以前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CS?

网友E:
试试单步调试能不能执行?

网友B:
编译之后报错吗?

网友E:
如果单步调试没有问题,可能是out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C:
生成的out文件,大小不一样了吗?

网友D:
现在版本高了,可能编译存在警告。

网友F:
难倒调用的库不一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优化程度有关系。

优化之后也不能out不能执行了。

网友H:
楼主看你一下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你以前用的哪个CCS版本

网友F:
楼主看看是不是lib都引用的以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优化程度有关系。

代码的编译方式改变了。

网友H:
我电脑上有个CCS编译器,你上传一下,我给你看看。

网友I:
不同版本只会对仿真器有影响,对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2017-06-06):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优化程度有关系。

我选择不优化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升级之后,配置文件变了。

没有吧,软件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CS?

我来的时候他让我用的就是ccs6.1,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单步调试能不能执行?

单步调会程序跑飞,就是调试键变会了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之后报错吗?

不报错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步调试没有问题,可能是out没有下载成功。

out文件是下载成功了,就是单步调会飞?里面有看门狗和eeprom,我把这两部分隔开了稍微好点,不容易跑飞,这两部分会影响调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倒调用的库不一样了?

库一样,编译什么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你一下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有问题。

工程文件?project文件嘛?这个怎么看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是不是lib都引用的以前的。

都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码的编译方式改变了。

我不优化,不就行了嘛?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楼主回学校做毕设了,前两天刚被召回了

楼主:
存档的OUT文件和我调试生成的out文件是一样大小的,但我用文件比较器比较,内部就是不一样的?map文件也不同

楼主:
ccsproject,project是一样的,cproject是明显不一样的

网友J:
不管怎样,能先编译通过的才行

网友K:
这个就是代码有关系

网友K:
在CCS里面设置优化程度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

网友L:
软件设置的优化这个能够改变。

网友L:
楼主是不是编译的软件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管怎样,能先编译通过的才行

编译肯定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CCS里面设置优化程度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

如果我不优化,那程序不应该也可以跑起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不是编译的软件改变了?

软件没变

网友M:
这个跟代码的编译方式的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