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大佬罩,为什么我这个buckboost电路一通电超过3v就会烧芯片

楼主(2017-04-30):
新手上路,用的tlp250芯片,驱动波形没问题,3V以下正常升降无压力,但是超过5v电流直线上升,几次之后芯片就烧了

网友A:
谁烧?MOS管还是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烧?MOS管还是光耦?

光耦,5v后电路电流突然增大到1.8A,然后光耦就没波形,取下来测试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沒看到。Q1极性接反,连同R10k也要移动。

光偶是下面那个tlp,ir540n管不是这样接的,么

网友C:
光偶是下面那个tlp,ir540n管不是这样接的,么

网友D:
这个光耦类型是推挽输出在这个负压电路是不适用的。
在输入电压加高且pwm波变为0是,电感反峰电压会经过开关管栅极经光耦vo--gnd内部三极管放电,造成光耦损坏。
用817之类单边输出光耦就足够了,一定要用的就要在250光耦vo和gnd之间并合适的瞬态吸收二极管或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