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吐血的pic18f66k22奇怪问题

楼主(2017-04-30):
我的板子通电10-30秒才可以启动,要是启动过程中断一次电马上再通电就能马上启动了,还有就是启动后断电如果剩余电压在0.3v以上再次上电就可以马上启动。反之不能马上启动。
内外部晶振都试过,不是晶振问题。看似是硬件问题,但是我的别的程序在这板子上就能马上启动。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么这个剩余0.3v电压以上通电的话就能马上启动又怎么解释!
顺便说下这片子的复位电路我用了n年了,片子也用了上万片。还算熟悉的片子。以前从没有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A:
换个片子试试呢

网友B:
检查代码与硬件,判断启动条件。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源有零点几伏能一次启动,完全断电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源有零点几伏能一次启动,完全断电就不行。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C:
没有哦。怀疑程序跑飞了,但不晓得原因。为省成本和应用环境使然,电源电路纹波很大,尤其刚上电几百毫秒电源只有2伏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哦。第一次启动失败时执行输出的代码没运行,在里面喂狗,看门狗复位一次就正常了。但跟我马上运行的需求不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