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断路器烧黑了

楼主(2017-04-30):
最近电瓶车总是跳闸,发现断路器都烧黑了。但是断路器的另一个口倒挺正常的。是断路器不好,还是有其他毛病呢?

网友A:
注意,更换断路器时务必处理好接入导线的表面氧化层,切记保证最低的接触电阻。

网友B:
多数是由于接线端子处松动所致

网友C:
接触松动的话会出现打火花的现象,时间长了就发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