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用串口DMA做接收,是不是可以减少cpu的时间呢?

楼主(2017-04-30):
比如用串口DMA做接收,是不是可以减少cpu的时间呢?

网友A:
当然,但是减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取决于你通讯的速度。

网友B:
是了,DMA的作用就是减轻mcu的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了,DMA的作用就是减轻mcu的压力。

没路DMA都不会占用MCU的时间吗?

网友D:
对的,但是最后也是会用到中断的。

网友E:
小批量数据,作用很有限,
大批量数据,cpu负担很重,用操作系统,经常会遇到临界区,而且串口接收fifo很少的时候,DMA就很有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