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点的flash,比24cxx系列如何呢?

楼主(2017-04-30):
便宜点的flash,比24cxx系列如何呢?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A:
新唐的和GD的都比较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和GD的都比较便宜的。

这些都可以按字节擦除和编写吗?

网友C:
具体价格,要看代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和GD的都比较便宜的。

GD的哪个型号比较好呢?

网友E:
24xx是eeprom吧?需要大容量的话就要用nand flash了。小容量有spi的nor flash,GD、台湾华邦和旺宏等都狠便宜啊。

网友F:
24是E2,最贵的东西,楼主用NOR还是NAND?能接受SD卡么?去电脑城称几斤二手1G的卡回来最便宜了。

网友G(2017-11-15):
路过拿积分的

网友H:
便宜一些的flash 存储量比EEROM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