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KF8 系列 MCU 常见问题 Q&A(三)

楼主(2017-04-30):
31、硬件 LED 如何配置使用?
需要根据型号查看数据手册确认选型,数据手册中针对功能的使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仅需要查表更新结果的特定寄存器(0 点亮)LED 模块自动完成扫描的刷新,不需要特殊的代码,产品设计更灵活,可以设置的功能包括扫描频率、亮度调整等  。

楼主:
32、支持 LCD 驱动吗?
目前部分芯片已经集成了 Vbais 模块,该模块提供 1/2 的偏移输出,最多可以驱动 16端。输出的实现仅需要少量的代码采用定时中断刷新的方式实现。完全支持硬件 LCD 的芯片已经处理开发中。

楼主:
33、 KF8 系列常见的外设有哪些?
目前 KF8 系列芯片集成了常见的外设,具有和芯片型号有关,主要外设有 8 位、 16位计时器,计数器、外部中断、 IO 口中断、 AD 模块、比较器模块、运算放大器模块、 PWM模块、 LED 模块、 1/2 偏压模块、触摸模块、看门狗、掉电检测、串口 UART、 SPI、 I2C、 USB、CAN 等。

楼主:
34、 KF8 提供的触摸功能怎么使用,可靠吗?
目前 KF8 的触摸模块采用电荷转移的方法,该方法稳定可靠, ChipON 提供触摸库和样例程序,仅需要配置触摸通道和设置阀值即可完成触摸结果的识别,提供调试软件动态观察每个通道触摸带来变化量。提供参数的触摸库可通过 EFT、传导骚扰测试(CS 3V \CS 10V)、对讲机干扰、数字电话干扰。调试的遍历可以针对不同的材质整定最合适的参数,有利于产品的批量生产。

楼主:
35、 KF8 最大容量有多大,有多少个 IO 口?
目前 KF8 提供的芯片容量最小的为 2K BYTE 空间,大容量的有 16K BYTE 空间。后续陆续还有大容量型号发布,如 128K BYTE 空间。IO 最少的为 6PIN,常规引脚有 8PIN、14PIN、16PIN、 20PIN、 24PIN、 28PIN、 32PIN、 44PIN 等,具体参见网站芯片资料。

楼主:
36、什么是增强型 PWM,和一般的 PWM 有什么不同?
普通 PWM 简单的为单路占空周期可调的方波输出,部分支持引脚的选择。增强型不仅支持半桥、全桥、单输出模式,还支持死区控制、中心对齐,同时该模块还能作为比较器或捕捉模式工作。

楼主:
37、使用了多个中断的程序,怎样保证系统的运行可靠性?
KF8 提供了 1 级支持和 2 级支持的中断模式, C 语言编译器自动完成中断的现场保护,汇编程序的开发需要手动进行现场数据的保持,可以参照 C 语言的使用内部寄存器 R2-R5,也可以建立变量,主要保护信息为 PCH(JMP CALL 指令的高位地址传递)、 PSW(运算状态)、BANK(数据寄存器分区选择),还有保护常用寄存器,如代码编写使用的 R0、 R1 等。即中断外部使用的资源如果中断代码使用均需要做保护处理。 KF8 中断支持同级保护,对应级别的总中断使能会在进入时清零防止其他中断进入,同时出中断时将使能还原。因此在中断程序中不能操作该总中断的置 1,如同级中断 T0、 T1,代码中优先判断 T0,当执行到 T1 的代码时, T0新中断到来,如果 T1 执行过程或结束时手动将中断使能 AIE 置 1, T0 会直接进入,而 T1 中断全部代码未执行,如出栈,因此 T0 的进入会再次保护的现场实际是 T1 执行的现场,现场缺失会造成代码的执行错误。

楼主:
38、为何 2 个系统 IO 口对接,其中 1 个未通道工作时,工作的芯片 IO 结果不正常?
KF8系列芯片的 IO端口均使用了到 VDD和 VSS到端口的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压降约 0.6V,IO 端口上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的导通而变化,这与芯片的上电默认端口输入无关,属于物理导通。

楼主:
39、如何设计系统做到低功耗,按照数据手册的配置还是和提供的数据不符合?
KF8 系统芯片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 IO 口资源,针对特殊需求与应用,同类型的芯片存在IO 口资源多少的差异,也存在同型号下封装脚位不同的情况。芯片的静态运行功耗要求所有IO 口状态固定,因此高阻态或输入的不确定态均会造成电流的额外消耗,因此测试时不仅要求将外部引脚做固定态配置,内部的也需要配置。运行功耗的控制可以通过休眠模式实现,休眠时间越长,产品的整体功耗越小。

楼主:
40、 BEE 使用时对系统有什么要求吗?
配置字的 BOD 一定要打开才能保证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