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总线EBI除了驱动液晶,还可以干嘛呢?

楼主(2017-04-30):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flash芯片,是不是时序复杂的,都可以驱动呢?

网友B:
驱动液晶,flash芯片等,只要是和时序有关的,都可以驱动。

网友C:
总线,当然是与有总线接口的一个或者多个外设或者部件相连接,互相通信的通道呀。CPU通常内部有总线,用于CPU核访问片内的SRAM,FLASH及所有的片内外设。外部也有总线。通常有并行,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