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支持SPI或者I2C这样的总线方式下载吗?

楼主(2017-04-30):
STM32支持SPI或者I2C这样的总线方式下载吗?

网友A:
支持的,但是需要自己写boot

网友B:
支持的,只要有接口,就可以更新程序。

网友C:
一般通过串口,网口或者usb下载的,I2C应该用的少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但是需要自己写boot

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可以提供代码吗?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C:
一般通过串口,网口或者usb下载的,I2C应该用的少点的。

是的,I2C确实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