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188.8数码管驱动

楼主(2017-04-30):
现在有一个188.8的数码管,电路图如下。现在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请问一下应该怎么驱动?麻烦大家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动态扫描,设一个显示BUF,从显示BUF 读数据输出到位数据端口,环选位选端,根据位选文读显示BUF.

网友A:
三个位线,六个状态区分位。太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位线,六个状态区分位。太简了。

麻烦能帮忙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有资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能帮忙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有资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要修改电路吧,显示第二个数字时,第一个数字点亮状态不定啊。

网友A:
下面第二个图,数字是否代表单片机的端口号,也就是相同数字是相连的?

网友A:
实质上解决3与456端口的关糸,要单独列出一个时间状态,3点亮的问题,此时必须456与3有相同的位电平,这样,最左边,与最右边不会亮,这种方法引入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2.3.4.5.6LED亮度不一致。

网友A:
1,2还要引入一个高阻态。

网友A:
没法搞,以上思路都有问题的。

网友B:
只有六条线出来?

网友C:
根据要显示的数字,列出MCU对应引脚的输出,建立数组,再调用这个数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六条线出来?

是的,只有六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要显示的数字,列出MCU对应引脚的输出,建立数组,再调用这个数组即可 ...

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搞,以上思路都有问题的。

直接用io口控制,io应该可以有三种状态:输入,输出高,输出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io口控制,io应该可以有三种状态:输入,输出高,输出低

致命的地方还不是在这,要显示第二,三个LED时,第一,最后一个LED都要显示的,当显示1,6LED时,可以把1,2脚置成高阻态可以关闭,但2.3.4.5LED显示时,没法关闭1.6LED了。显示2.3LED时,也同样没法关闭4.5LED,还是重新设计硬件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命的地方还不是在这,要显示第二,三个LED时,第一,最后一个LED都要显示的,当显示1,6LED时,可以把1 ...

硬件原理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别人卖的元件电路图。

网友D:
光显示。不做其他吗

网友A:
在什么宝上,找到188.8.不是这样的接线图。还是问厂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显示。不做其他吗

数码管不就是显示吗?还能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宝上,找到188.8.不是这样的接线图。还是问厂家怎么处理的。

能把您看到的图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E:
自己做着玩的话还有折腾的价值
如果是做产品, 直接上TM1650之类现成的LED驱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码管不就是显示吗?还能做啥

我是说单片机光做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着玩的话还有折腾的价值
如果是做产品, 直接上TM1650之类现成的LED驱动吧 ...

没法上驱动IC,显示一片乱。你仔细看看管脚的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上驱动IC,显示一片乱。你仔细看看管脚的分布。

做个电源,用来显示电量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着玩的话还有折腾的价值
如果是做产品, 直接上TM1650之类现成的LED驱动吧 ...

没有驱动IC,就是直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2967090588&ali_trackid=2:mm_26632323_6762370_25910879:149364 ...

这用了12个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用了12个脚啊

你这个方式的LED太变态降成本了,还是问厂家吧。

网友F:
直接问厂家吧

楼主:
有没有哪位用过啊,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48408-1-1.html

我现在一次扫两颗LED,扫描时间快一点,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H:
设一个显示BUF,从显示BUF 读数据输出到位数据端口,环选位选端,QQ:45902364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次扫两颗LED,扫描时间快一点,可以正常显示了

怎么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法上驱动IC,显示一片乱。你仔细看看管脚的分布。

不就左边的1不对么? 程序里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就左边的1不对么? 程序里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显示第二位时,怎样保证第一位不显示呢?

网友I(2018-01-26):
到现在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现在解决没有?

一年了都还没解决,那早被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年了都还没解决,那早被开了

哈哈,我现在才看到你发的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J:
完全没难度吧

网友K(2018-04-09):
楼主咋解决的,可以联系我一下吗?
可以有偿哦。
QQ:714678488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咋解决的,可以联系我一下吗?
可以有偿哦。
QQ:714678488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IO口要有三种状态(输出0,输出1,高阻态(或输入状态)),然后分时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