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做了一块板子,有主控制器,老是复位

楼主(2017-04-30):
做了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个CPU,一个继电器,还有两路ADC,运行过程中老是复位,为什么,分析下

网友A:
除了复位还有什么

网友B:
你用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是不是线圈太大,导致复位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继电器是12的,线圈端的工作电流是5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12的,线圈端的工作电流是50mA

那基本上肯定是这个原因了,线圈太大,反电动势太大,导致系统的电源不稳

网友D:
也不能完全确定,你的软件的程序有看门狗吗

网友E:
是的,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入手

网友F:
原因比较多,但是从继电器入手也不错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把配置位里的开门狗关了就好了

网友H(2017-07-13):
一般继电器还不致于影响复位,喂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