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AN具有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7-04-30):
CAN具有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报文的优先权

网友A:
保证延迟时间

网友B:
设置灵活

网友A:
时间同步的多点接收

网友C:
系统宽数据的连贯性

网友C:
错误检测和标定

网友D:
汽车总线!四个字足以知道其优势。

网友E:
差分传输,稳定性好,传输距离远,可挂多个节点

网友F:
CAN可以实现多层软件协议,实现复杂的应用

网友G:
汽车通信都是用can通信

网友H:
通讯的正确性,不易干扰

网友I:
CAN的应用主要在汽车电子里面。

网友J:
四轴飞行器概念

网友K(2018-06-20):
优点很多  但是要看跟什么比  都是相对的

楼主:
长达10Km的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