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 如何实时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2017-04-30):
我们这边有人用CCS3.3,在debug的时候将变量加入Watch Window就可以实时查看并且修改变量的值,不用停止和重新编译。

但是我的这个项目目前用的是CCS5.5,在debug的过程中可以将全局变量加入Expression窗口实时观测刷新,但是似乎直接修改没有反应。

请问CCS5.5有实现实时修改全局变量的方法吗?

网友A:
没试过这种用法,这样直接修改内存里的数据

网友B:
在Expression窗口中好像某些变量可以直接修改

网友C:
结构体中的似乎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在影响

网友D:
单步调试才能查看变量吧。

网友E:
保存到数组,读取变量数据

网友F:
把鼠标放到变量上即可查看数据数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Expression窗口中好像某些变量可以直接修改

变量修改,不是可以单步调试的读取吗

网友H:
是全速运行的时候读取的数据变量吗?

网友D:
CCS5全局变量定义在函数外部不行吗

网友E:
内部都是实时调试,变量随时变化的。

网友F:
CCS5有变量查看功能,比CCS3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Expression窗口中好像某些变量可以直接修改

Expression窗口没有正式调试过,不知道有什么异同。

网友H:
Expression窗口全速运行的时候,数据应该不变化。

网友I:
变量修改不是在代码设置的吗

网友I:
可以单步调试查看数据。

网友J:
全局变量有其特殊的存储区域的

网友K:
这个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观察。

网友K:
鼠标放在变量上,可以观察到数据的变化。

网友L:
这个没怎做过的

网友M:
如果是连续调试,不能查看。

网友M:
楼主可以设置为单步调试,这样方便查看数据

网友N:
全局变量怎么观察,不是添加寄存器吗

网友N:
只有单步调试才能观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