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USB速度问题

楼主(2017-04-30):
正在做一个光子相关器,想将采集的数据通过STM32F1系列的USB传输到PC,但听说STM32的USB速度很难达到1MB/S,求助路过大神提供一些关于STM32F1系列 USB高速传输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换成STM32F4啊,用高速模块啊

网友B:
据说最快能到800k左右。基于full speed usb带宽只有12M,还要有协议控制指令,这速度应该快到极限了。

网友C:
不要用1系列的stm32吧,需要支持high speed的usb或者可以试试网口,wifi之类的。

网友D:
要么就考虑高端支持high speed usb的mcu,或者网口,wifi估计带宽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