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9怎么测试电源端电压

楼主(2017-04-30):
MSP430f169怎么测试电源端电压?比如怎么实现测试电池电压(DVCC)?谢谢!

网友A:
直接测芯片上VCC/VDD的电压,引脚虽小,但还是可以测的嘛

网友B:
可以测引出来的排针上的引脚,但是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C:
如果是用外部设备测量,测试表笔,点住引脚,就测出来。要是让单片机测,就弄个分压电路。adc采集

网友D:
这个得有稳定的基准电压。

网友E:
MSP430不是有SVS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芯片上VCC/VDD的电压,引脚虽小,但还是可以测的嘛

电压不稳定,测量没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引出来的排针上的引脚,但是会有一定误差

测试电压使用msp430的ADC。

网友H:
使用ADC测量

网友D:
楼主使用锂电池作为参考怎么样

网友E:
SVS(电源电压监控器)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芯片上VCC/VDD的电压,引脚虽小,但还是可以测的嘛

楼主是什么供电才能保证电压不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引出来的排针上的引脚,但是会有一定误差

如果是电压过高,可以使用分压。

网友H:
楼主对测量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I:
使用外部的ADC测电压。

网友J:
你的基准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K:
电池是供电用的吗?

网友I:
电源端电压直接反馈就可以。

网友J:
基准电压也是电源电压,那测量出来的就是最大电压

网友K:
电池供电需要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