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如何调用.asm文件里面汇编函数

楼主(2017-04-30):
DSP中如何调用.asm文件里面汇编函数呢?
.asm文件中我定义一个begin代码如下:
.global _begin

_begin:
nop   10
.end

我在另一个.c文件中,调用该begin();
如:
.....................
xxxx=1;
begin();
..........

调试时就会发现到begin()时,不能跳转到.asm文件中的begin位置。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实际上,不管是汇编还是C,或者其它语言,调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编制好函数、声明函数、调用

网友B:
TI有这访求的例子,也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C:
_begin:
nop   10
.end

需要返回指令的。

网友D:
asm文件是汇编程序文件,现在的DSP编程一般是用C语言,因此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就不用写asm,有些TI提供的ASM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E:
#define DRTM asm(" setc DBGM")

网友D:
文件中调用汇编函数extern "C " 是必须的

网友F:
asm(" ")这个是单个指令。

网友E:
#define 宏定义可以实现调用汇编代码

网友G:
现在C语言优化程序也可以了,不用汇编也行。

网友H:
C语言调用汇编语言吗?

网友H:
现在C语言优化程度比较高了,可以不用汇编语言。

网友I:
这个是有专门的调用指令的

网友J:
调用汇编语言可以使用ASM“”

网友J:
C语言的编程效果也差不多,可以直接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