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非调试模式下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7-05-01):
1.问题:CCSV7调试模式下,串口发送字符正常。如图1
test变量为发送字符,value值为SMCLK的值。但是关闭调试模式后,就无**常发送字符。
如图2.、

非调试模式下要自己手动改串口助手波特率同时以十六进制显示,改动多次之后才能继续正常看到发送来的字符'A'。板子复位是无法解决该问题的。另外非调试模式时,复位后,串口助手半天没消息,也是要改一次波特率之后才有数字。试过别的串口助手,也是一样的问题。系统WIN10。
2.代码:

3.初学MSP430,所以想先学习串口方便以后打印消息找BUG,目前并不会时钟配置,所以在调试模式下用变量查看SMCLK的数值来查手册设置波特率。手册图应该就没必要贴了吧。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串口是什么问题好不好?

网友A:
在隔壁也看到你的帖子了。
带仿真器进入调试模式时,msp430系统的时钟是由仿真器和上位机控制的。所以有时会出现断开仿真器和连接仿真器时时序不同

网友A:
SMCLK在不进行专门配置的情况下,默认使用dco,是1MHz左右

网友B:
楼主检查硬件问题了吗?

网友C:
调试模式下没有问题,代码应该就是正确 的

网友D:
楼主使用示波器捕获一下字符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06不是字符串所以不能显示字符。

网友E:
软件不存在问题,可能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F:
是发送速度太快导致的吗?

网友B:
硬件之间要存在共地才能保持基准电压

网友C:
这个使用其他的代码配置也这样吗?

网友E:
硬件电路连图上传一下,给你看看。

网友F:
发送代码之后添加几个延时看看效果。

网友G:
怎么能够连数据都一样呢?

网友G:
配置的串口是8位还是7位数据?

网友H:
这个连续发送的太快了吗

网友H:
增加几个延时函数,看看数据还对不对

网友I(2017-07-18):
只有一个最小整机有什么用啊

网友J:
这个跟硬件有些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