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刷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7-05-01):
利用TI官网推荐的DRV11873芯片驱动三相无刷电机方案,刚开始启动时,电机需要手动拨转一下才能平稳转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irwill 电机没搞过,但是你这个问题搜索了下,好多人碰到过,是由于你对电机的特性不熟悉导致的。徐哥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B:
是每次都需要拨打, 还是偶尔需要?
用的是无霍尔算法吗?

网友C:
有霍尔还是无霍尔,看你的描述像是有霍尔。你是不是把换相函数全部放到中断里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霍尔还是无霍尔,看你的描述像是有霍尔。你是不是把换相函数全部放到中断里边了。 ...

人家用的集成驱动芯片,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每次都需要拨打, 还是偶尔需要?
用的是无霍尔算法吗?

无霍尔无刷电机,基本上每次都需要拨动,用的集成驱动芯片,只不过有几个电容用的封装和官方推荐的不一样(耐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霍尔还是无霍尔,看你的描述像是有霍尔。你是不是把换相函数全部放到中断里边了。 ...

无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用的集成驱动芯片,不是单片机。

兄台是否碰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是否碰到过这种问题呢?

没有,也基本没搞过电机这块,
我的感觉是电机和驱动不匹配,你可以排除一下,换一个小点的其它规格型号的电机接上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是否碰到过这种问题呢?

另外电源的供电一定要确认好,加大电容看看,因为启动电流相对正常工作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也基本没搞过电机这块,
我的感觉是电机和驱动不匹配,你可以排除一下,换一个小点的其它规格型号 ...

用测试模板启动时好着呢,我设计的就有点儿问题,我再加大电源端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