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神指点!有源晶振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7-05-01):
我用的温补有源晶振(TCXO),20MHz,3.3V供电,方波输出,原理图如下

负载是两片D触发器(74f74)
在不接负载的时候,有源晶振输出波形如下

接入负载,波形如下

示波器是200MHz带宽,表笔x10.

求教各位看官大神,我的波形正常吗?不接负载怎么会出现负电压。。。我的理解应该是Vpp=3.3V的方波啊?
好着急啊。。。快没法毕业了。。。

我就是想要Voh=3.3V的,Vol=0V的20MHz方波晶振。。。不会没有吧。。。

先谢过提出建议的各位了!

网友A:
“我的波形正常吗?”
大体正常。

网友A:
“我就是想要Voh=3.3V的,Vol=0V的20MHz方波晶振。。。不会没有吧。。。”
示波器看看74F74的输出端(5脚和9脚),应该大致上是你想要的波形,只不过频率降低一半。
要保持频率不变,用一片74F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要Voh=3.3V的,Vol=0V的20MHz方波晶振。。。不会没有吧。。。”
示波器看看74F74的输出端(5脚和9 ...

哥们你好,很感谢回复。
但是D触发器的输出并不正常,一直是低电平。我觉得是D触发器没有识别出时钟的低电平。至少0.8V才能识别的出来。可是我时钟最低电平也有1.2V了。
我觉得是不是晶振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好,很感谢回复。
但是D触发器的输出并不正常,一直是低电平。我觉得是D触发器没有识别出时钟的低 ...

我就不明白:20MHz有源晶体振荡器还带温度补偿,你用D触发器搞个二分频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20MHz有源晶体振荡器还带温度补偿,你用D触发器搞个二分频干什么? ...

我想要不同频率的时钟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不同频率的时钟输出

从波形照片上我看不出峰值和谷值。
你查查看,74HC74大概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不同频率的时钟输出

“想要不同频率的时钟输出.”
那就不如使用计数器芯片,例如74HC393(二进制)或者74HC390(十进制)。

网友B:
楼主的波形测试方法有问题,所谓的“负压”就是测试方法带来的误解。3.3V晶振不宜用74F系列,应该用74HC系列,注意逻辑电平的兼容性。务必看看晶振和逻辑电路的器件手册,把电参数先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不同频率的时钟输出.”
那就不如使用计数器芯片,例如74HC393(二进制)或者74HC390(十进制)。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波形测试方法有问题,所谓的“负压”就是测试方法带来的误解。3.3V晶振不宜用74F系列,应该用74HC系 ...

您好,多谢回复!

烦请您说详细些好吗,正确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多谢回复!

烦请您说详细些好吗,正确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呢?

先看晶振的器件手册,有的晶振要求必须有负载,测试时,需根据器件手册中的要求对地并联合适阻值的电阻。
其次,示波器放在直流档,先调好零位,设置适当的Y轴灵敏度和触发方式,用探头X1档测。
晶振输出一般有两种:正弦输出和方波输出,就你的电路而言,应该选择方波输出的晶振。

网友C(2017-12-12):
呵呵。你肯定选了正弦输出的。你应该选CMOS输的。正弦输出的直流偏置是0左右。当然出问题了。人家最后输出是通过电容耦合出来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