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17-05-01):
什么设备可以接受到显示屏的画面,如(电脑显示器,psp游戏机屏幕画面。。。。。)

网友A:
在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些地摊文学,上边说,有一种间谍设备,可以接到电网上,从电网上的波形窃取你的电脑画面。还说,可以用一束激光,打在你的窗户玻璃上,就能监听到你的说话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些地摊文学,上边说,有一种间谍设备,可以接到电网上,从电网上的波形窃取你的电脑 ...

前者胡扯,后者是真有其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者胡扯,后者是真有其事.

可以用一束激光,打在你的窗户玻璃上,就能监听到你的说话声。。。。。。   这个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束激光,打在你的窗户玻璃上,就能监听到你的说话声。。。。。。   这个是真的? ...

网友D:
电网窃听不太可能,除非是电力载波的电网。
不过通过网线或者光纤窃听到是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者胡扯,后者是真有其事.

前者还真不是胡扯,好多年前参加的某信息安全类的展会已经有成品了。就是一个环状设备套在所用pc电源插线板的线上,就可以高度还原你的pc显示界面。后者我倒是还没见过,不过估计应该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者真不是胡扯,好多年前参加的军工安全设备类的展会已经有成品了

那前提是图象信号己被采集调制加载到电网.普通电脑屏幕的图象不加处理与电网是无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前提是图象信号己被采集调制加载到电网.普通电脑屏幕的图象不加处理与电网是无关的. ...

那是我还是个技术白痴,不知道什么原理(其实现在也不清楚),不过确有其事。回来以后领导每次开会都拿这事训我们。

楼主:
t大能加个好友吗  最近与到点奇葩是想请教你一下

楼主:
加了好有  不能给你留言  则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束激光,打在你的窗户玻璃上,就能监听到你的说话声。。。。。。   这个是真的? ...

当然是真的。你说话,只要够近,窗玻璃会随之振动,反射的激光光束就会因此轻微的改变反射角度,把这个角度改变转换成电信号就是音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我还是个技术白痴,不知道什么原理(其实现在也不清楚),不过确有其事。回来以后领导每次开会都拿这 ...

那么做要有效,必须在主机或显示器里加合适的电路才行。原生电路根本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大能加个好友吗  最近与到点奇葩是想请教你一下

你好T大  不知道你对射频监控这块懂不  最近遇到奇葩事
我楼上不知道买什么设备  我电脑在无网络的情况下  我楼上可以接受到我显示屏的画面(也就是说能看见我电脑屏幕的画面)  求告知是什么设备 如何对付他~!!!.

你做个试验,把显示屏遮住,看还能看见什么.排除摄象头直接窥视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好T大  不知道你对射频监控这块懂不  最近遇到奇葩事
我楼上不知道买什么设备  我电脑在无网络的情况 ...

好奇楼主是干什么工作的,一定值得别人花如此大价去窃听:D

网友F:
楼主还是先说说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楼上可以接收到你的显示器画面吧,有什么证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真的。你说话,只要够近,窗玻璃会随之振动,反射的激光光束就会因此轻微的改变反射角度,把这个角 ...

你说的这个完全理解,问题是信噪比咋样?室外的干扰噪音,室内靠近窗户处的噪音如何过滤?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真的。你说话,只要够近,窗玻璃会随之振动,反射的激光光束就会因此轻微的改变反射角度,把这个角 ...

哦,原来原理如此的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完全理解,问题是信噪比咋样?室外的干扰噪音,室内靠近窗户处的噪音如何过滤? ...

那是没办法的,但已经相当于你耳朵贴在窗户上偷听,旁边若有人放鞭**你自然没法继续偷听了。就算屋里说话的人,此刻怕是也不得不停下吧。所以,你的担心完全多余,只要室内近窗的人还能交谈,那么激光窃听就一定有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原理如此的简单

早期的电影是无声的,叫“默片”,放映时要有个解说人站在银幕旁介绍剧情,字幕显示对话。
后来发明了有声电影,纪录声音就靠chunyang在14楼所说的原理,用光线纪录到感光胶片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原理如此的简单

此光线偏转的原理,用在海底电缆进行电报通讯上,那时还没有电话。也用在最早的示波器和心电图机上面。那时还没有真空管,更不用说晶体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此光线偏转的原理,用在海底电缆进行电报通讯上,那时还没有电话。也用在最早的示波器和心电图机上面。那 ...

那个不是偏转吧,是靠光线的强弱,用光敏器件接收再重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偏转吧,是靠光线的强弱,用光敏器件接收再重现

电影录音,是靠偏转。
如果是靠光线强弱变化的话,你想想当时有什么东西发光强度和电流成正比?白炽灯显然不行,而且白炽灯也没有那么快(50Hz都看不出闪烁)。气体放电倒是快,但光的强度不是与电流成正比,而是发光面积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偏转吧,是靠光线的强弱,用光敏器件接收再重现

不过最初的电影录音,并不是偏转反射镜,而是偏转一片不透明的小板,靠遮挡光源来控制光通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早期的电影是无声的,叫“默片”,放映时要有个解说人站在银幕旁介绍剧情,字幕显示对话。
后来发明了有 ...

网友I: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J:
窃听声音比较牛X的应该是的苏联窃听美国大使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