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与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01):
一般不能这样说。
“工作范围为3.0~3.6V”是指直流平均值。供电电压在此范围内设备均可正常工作。“纹波”往往指叠加在直流上面的交流成份,其允许范围通常另有说明。
典型的4XXX系列芯片,其工作电压范围为3~20V,但该系列芯片显然不能在17V峰峰值纹波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这样说。
“工作范围为3.0~3.6V”是指直流平均值。供电电压在此范围内设备均可正常工作。“纹波” ...

那请问,一般纹波范围,都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网友B:
终于看到你发的技术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你发的技术贴了

我刚刚又发了一个@你的技术贴了,你去那边回复吧,那个才是真技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发了一个@你的技术贴了,你去那边回复吧,那个才是真技术啊!

我不怎么懂技术的,但我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般纹波范围,都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一般纹波范围,都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根据你的用电设备需要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纹波范围,都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根据你的用电设备需要而定。 ...

怎样知道用电设备的需要?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知道用电设备的需要?不是很明白

那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决定。
举个例子说明吧。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有个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如下图:

我们知道三极管T3集电极输出阻抗很高,比Rc3大得多,因此电源Vcc纹波由T3和Rc3分压,绝大部分落到T3上,也就是T1T2基极上。电源Vcc如果是工频整流滤波而取得,纹波频率为100Hz,是可以听得到的(通常称为交流声)。如果音频放大器要求人耳从扬声器RL中基本上听不到交流声,一般人感觉听不到交流声的程度是没有输入信号时扬声器中功率小于最大声音功率的百万分之一(当然,经过训练之后仔细听还能够听到)。
那么,电源Vcc的纹波就要求小于千分之一(注意纹波是电压,交流声是功率)。
这是功率放大器末级的要求,对前置放大器的电源要求更高。
数字电路如单片机和门电路,即使纹波大到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二,工作也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一般要求不高的数字电路要求纹波在5%以内

网友D:
两码事。比如一个小功率音频功放,可以工作在你说的3-3.6V下,甚至可以工作在更宽的范围,比如2-5V。那你给个高纹波的供电试试,你将会听到你无法忍受的噪声。既便是对电压波动不敏感的数字电路,仍用你给出的例子3-3.6V该数字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但你若是给个3.2V输出300mV纹波的电源,这个电路就无**常工作了。
原则上,对于敏感电路,电源噪声必须满足电路设计要求。对于非敏感电路,考虑纹波后的电源电压峰值也不能超出电路准许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决定。
举个例子说明吧。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有个音频功率放大器电 ...

好的,谢谢,以前我一直都不知道纹波的范围,都是乱测的,也不知在哪个范围上的好,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求不高的数字电路要求纹波在5%以内

5%会不会有点大?5V时,就是250m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决定。
举个例子说明吧。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有个音频功率放大器电 ...

如果数字电路要过EMC时,纹波要求是不是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字电路要过EMC时,纹波要求是不是更高些?

EMC对纹波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C对纹波有要求?

不懂,随口问一下,你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随口问一下,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网友B:
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会不会有点大?5V时,就是250mV了

这里声明一下:噪声不同于纹波。纹波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一种与输入频率和开关频率同步的成分,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5%以下;噪声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纹波以外的一种高频成分,也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1%左右。纹波噪声是二者的合成,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2%以下---(百度百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声明一下:噪声不同于纹波。纹波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一种与输入频率和开关频率同步的成分,用峰-峰 ...

看完,觉得自己的硬件基础为0,好恐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