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开发SH79F166A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7-05-01):
开发SH79F166A需要哪些工具,是否只需要JET51即可
目标板可以自己焊接,另外价格?

网友A:
需要一个JET51,这个工具支持C语言和汇编

网友B:
嗯,采用KeilC51开发平台,可以仿真也可以烧录

网友C:
不过烧录有专门的烧录工具Pro-06

网友D:
嗯,JET51烧录良率一般,主要是用来开发的。

网友E:
PRO-06支持一拖四烧录,可以烧录用户识别码。

网友F:
如果要方便开发,可以再买个目标版,上面带有一个SH79F166AF的主控,引脚全都引出来了,还有JTAG仿真烧录通讯口,其实就是个最小系统,可以自己搭。

网友G:
用串口可以不?本人新手,要用中颖的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H:
你也可以直接联络中颖工程师

网友I:
我们是代理 请联系 交流下,谢谢!qq  786030167

网友J:
熟练工啥工具都不需要,直接串口下载程序,看结果调试修改程序即可。

网友K:
166A是不支持串口ISP的,一个最基本的下载器是必须的编程调试工具,最不济也要一个SLAB。话说这芯片驱动LED的能力被官方关闭了一半,有点弱,只能驱动小尺寸的数码管,大尺寸大电流的要解密或者用他们的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