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法带动负载

楼主(2017-05-01):
用TPS40210做升压电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MOS管的限流电阻是10欧姆的时候无法带动负载

网友A:
加大了门极限流电阻呢,呵呵

楼主:
加大了门极限流电阻后达到100欧,就能带动负载了,感觉很有意思,无法理解。

网友B:
个人觉得应该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C:
你使用的管子和推荐电路不同   所以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D:
通过将电阻加大 从而加大极间电压 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电路问题, 单纯地说, 换个小的栅极电阻, 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改善功率管发热和提高效率.

网友F:
能否贴出你的电路来分析一下?

网友G:
这个是跟驱动电流的很相关的吧。。

网友A:
这难道是电流太大的缘故?

网友H:
负载是烧毁了?

网友H:
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测量一下

网友I:
这个芯片输出的电流多大?

网友I:
4.5V至52V宽泛输入电压范围的升压控制器TPS4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