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楼主(2017-05-01):
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和通过DSP软件编写

楼主:
详细说说

网友B:
1.通过编程器编写:
将OUT文件通过HEX转换程序转换为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再由编程器编写。 程序编写。

网友B:
2.通过DSP软件编写:
您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到RAM中,运行编写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C:
首先确定flash外扩到那个区   也就是确定映射的基地址

网友C:
然后配置接口   基于基地址去操作  根据flash的datasheet确定擦出等的指令

网友D:
如果要固化程序  肯定先要将.OUT转换为.dat或者.hex   然后才能烧写到flash中

网友E:
不同的flash指令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

网友F:
如果要固化程序  肯定先要将.OUT转换为.dat或者.hex

网友G:
看了一篇**说, 可以用ccs3.3自带的菜单存成dat格式,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H:
这个得通过烧写器烧程序。

网友I:
可以参考其他的开发板的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和通过DSP软件编写

这个DSP软件是怎么编写?

网友K:
引用 网友B:
2.通过DSP软件编写:
您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 ...

需要修改程序引导吗?

网友H:
外部的Flash是存储代码的空间。

网友I:
可以通过仿真下载然后将代码写入Flash。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和通过DSP软件编写

仿真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K:
引用 网友B:
2.通过DSP软件编写:
您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 ...

DSP是通过什么引导程序执行的?

网友L:
使用仿真器烧写程序。

网友L:
楼主的flash使用哪个DSP芯片?

网友M:
使用jtag烧写程序。

网友M:
现在外部的flash都是可以离线烧写。

网友N:
我查看存好的文件,code.dat大部分是全F,data.dat全部是全F,是不是这种方法不可用,还是程序有问题 ?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外部的Flash是存储代码的空间。

代码存储在外部的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