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提供多大电流

楼主(2017-05-01):
MA84G564的48pin的片子36脚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A:
可能不能提供输出电流,或者提供的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B:
dfu引脚是哪个

网友C:
DFU 是通过USB  来下载的,应该连接的脚位是DP、DM

楼主:
我使用外部参考2.5v,接到几脚

网友D: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E:
这说的什么引脚提高多大电流,IO口引脚电流肯定不大

网友F:
只是一个参考电源点,不能给其它芯片提供电源用.

网友G: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