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在win10下面工作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5-02):
准备抛弃win7了。不知道工作环境迁移到win10有没有不良后果?
Jlink驱动程序还是老的,在win10下可以用吗?

被一大堆开发软件绑架到win7好久了

网友A:
keil在win10下没问题。jlink用v5.8版在win10据说也可以。
但不建议升级操作系统,重新折腾太累,t叔好像还在用xp

网友B:
目前还没碰到兼容问题,但还是Win7好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但是win10的目录权限和运行权限更复杂了,尽量不用装c:\Program files等需要权限的目录。
特别第一次安装后需要SN的时候要访问带权限限制的注册表,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明明原厂送的正版的序列号也用不了。

网友D:
没有问题,已经验证过

网友E:
最好是弄两块引导硬盘,分别装Win7和Win10,比如用两块小容量的固态盘就不错,然后准备个大容量硬盘做文件、数据存储,需要用哪个插哪个。同时都装上通过BIOS选择启动盘也许可行,但还没实验验证过,如果可以就更方便了。

网友F:
WIN10用起来,感觉很好吗?是不是我心已老。能出生产力的就是好东西。我是做工控的。

网友G:
没有什么不良。我现在笔记本就是WIN1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弄两块引导硬盘,分别装Win7和Win10,比如用两块小容量的固态盘就不错,然后准备个大容量硬盘做文件 ...

这样我觉得费钱,费时,费力,不如一块硬盘。

网友C:
因为除了做嵌入式还做windows驱动,主要给生产和客户支持用的。
从2000,xp,长角,win7 ,win 8.1 32位,win10 64位; 目前未知暂时未发现过什么软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 正版的BCB安装的时候碰到无权限的目录,最后什么都没有复制进去,最终提示竟然是安装成功。
比如 mathcom, 比如...

安装碰到的问题只是第一步,一般用FileMon和regMon可以解决大半部分;然后自己再对比一下。
后面崩溃的是IDE的版本之间的兼容性。比如.net framework 1.1中文语言包,比如mathlab 7之后的运行库,比如Vb6到7的彻底升级,比如labview的版本和.net版本的兼容性 ... ...

据说keil早期版本c和汇编的变量传递不是用寄存器传的... ...

如果实在不放心,win10装C盘,win7装D盘就是了。想启动谁就启动谁。反正我认为是没有必要。

网友H:
keil最新版肯定没问题,要是碰上不兼容的,可以开XP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