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偏蓝色,如何解决

楼主(2017-05-02):
设计了一款LED光源,现在测试发现光线里面蓝色成分偏高,查看了一下书籍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LED灯珠额定电流是1A,但是由于我们设备安装位置需要保证足够的亮度,因此把电流值加大到了34A(因为是频闪,所以电流只在瞬间这么大),看了下白光LED的原理是由蓝光灯芯加黄色荧光粉工艺做成的,所以预测增大电流只是增大了其中的蓝光部分,因此图像上看起来偏蓝色,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 改设计,为什么一定要34A 电流?
2 增加蓝光滤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改设计,为什么一定要34A 电流?
2 增加蓝光滤光膜

因为我们的光源的安装位置,如果只用1A的驱动电流,亮度远远不够,我们是频闪的只需要持续100us,所以我们把电流加大到34A了,让它在瞬间能够提供足够的亮度

网友B:
可以把蓝色灯的通道上的降压电阻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蓝色灯的通道上的降压电阻改大一点。

这个是白光LED

网友B:
几个管脚呢???我以为是全彩的RGB来混光的。

网友C:
换个在34A电流下光色更合适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管脚呢???我以为是全彩的RGB来混光的。

只有2个脚,不是全色RGB的混合白光LED,这种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2个脚,不是全色RGB的混合白光LED,这种成本太高了

哦哦。那就一个白光的灯,你可以直接用电源点亮试试,看是不是灯珠本身正常情况下就是偏蓝

网友D:
黄色是红绿混合的,想办法降低蓝光的亮度也可以的吧?

网友E:
增加点亮时间,减小电流。

网友F:
比较奇怪的是厂家不生产正白色的LED(好像是光谱和荧光粉的问题.其实调整下比例效果应该还不错的.
我是用一颗暖白加两颗或三颗冷白解决的.也可以用4芯LED解决(RGBW)

网友G:
电流好大啊。。。换一个暖色的试试看呢,说不清色温变高,就是正白了。

网友H:
加点过滤的玻璃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比较奇怪的是厂家不生产正白色的LED(好像是光谱和荧光粉的问题.其实调整下比例效果应该还不错的.
我是用一 ...

这不能怪罪厂家(虽然厂家也有这样的倾向);
额定1A的管子楼主要以34A驱动,紫外光和蓝光输出高了,但是荧光粉激发出的黄光不会等比例增高(会饱和),自然变蓝了,搞不好紫外光也溢出了。
白光LED主要实现方法:
1.紫外LED加发白光的荧光粉;
2.蓝色的LED加发黄光的荧光粉;

要问为啥没有直接发白光的LED?没啥,白光本身就是复合光,半导体发光很难直接发出全光谱。

网友J:
本质解决方法是换合适的LED,适当降低电流并加滤光片可部分解决,但将付出亮度下降的代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比较奇怪的是厂家不生产正白色的LED(好像是光谱和荧光粉的问题.其实调整下比例效果应该还不错的.
我是用一 ...

钱出够就有,去看看广色域显示器的背光LED就知道了。

网友K:
即使瞬间这样大的电流也不是许可的,可以做寿命试验看看。使用前也看看LED的DATASHEET。除非自己做着玩。

网友L:
路过围观,感叹你们太牛了!

网友M:
你和厂家协商一下就解决了,亿光的led可以参考

网友N:
选桔色  色温低的led? 瞬间电流能大于使用规格吗?

网友O:
你可以考虑使用暖白LED,估计你现在用是冷白;还有就是加滤光片适当滤掉一些460nm左右的光。

网友P: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Q(2017-06-15):
额定电流是1A 把电流值加大到了34A  虽然是脉冲电流,估计这LED挂得快;我用额定电流50mA红光LED加载1A,0.5uS,0.1S周期,结果几个小时后LED出现明显光衰

应该用更大电流的暖色LED,一定要跟额定稳定电流工作的LED做对比光衰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