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RCT6的pd2不能用

楼主(2017-05-02):
各位大侠,我在调试程序时使用到了PD2管脚,发现配置不成功,输出不了高电平,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望指教。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没有初始化时钟。
/* GPIOA & GPIOB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