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单片机处这种数字比较大的取余和除法运算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02):
num=(u16)ucdata;
Thousand=num/1000;
Hundred=num%1000/100;
Ten=num%1000%100/10;
One=num%1000%100%10;

最近需要做一个4位数码管的显示程序,用两片595驱动,但是发现STM8单片机全速处理这种比较大的取余和除法运算也非常的慢,运算一次需要30ms的时间,严重影响了数码管的刷新,数码管出现微微的闪烁感,求大神告知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尽量用移位操作代替除法和取模。或者num不要用数字,直接用字符串来储存数字,显示的时候就方便了

网友B:
这种运算其实还好点,因为51有取余和取整指令。涉及到的浮点运算才会专门优化下。

网友C:
首先是这个运算不会有1ms,肯定不会有。你的代码其它地方有耗时的。
其次是你可以一次运算好,存起来,后面用,没有必要每次现算。如果是别人发给你的,你让别人先算好。这个是在上面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
最后,
num=(u16)ucdata;
Thousand=num/1000;
num = num %1000;
Hundred=num/100;
num = num%100;
Ten=num/10;
One=num%10;
;
再进一步优化,还有内联函数提高一倍,再然后就是非常规的手段了。

其实汇编和printf等方法也都可以。

网友D:
应该用中间变量
uchar temp;
temp=num/100;
Thousand=temp/10;
Hundred=temp%10;
temp=num%100;
Ten=temp/10;
One=temp%10;
如果是51系列芯片,有除法和乘法指令,很快的。

网友E:
STM8处理这点代码不可能用30ms的,肯定是其它代码占时间

网友F:
30ms 这个你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G:
30ms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H:
num=(u16)ucdata;
Thousand=num/1000;
Hundred=num%1000/100;
Ten=num%1000%100/10;
One=num%1000%100%10;
修改为:
num=(u16)ucdata;
Thousand=num/1000;
Hundred=num%1000/100;
Ten=num%100/10;
One=num%10;

就使用你原来的计算,不可能需要30ms。你可以查看对应的汇编代码,可以计算出时间。

网友I:
没有除法可以用减法...还可以用比较,二分法,比如大于5000否,大于就减去,然后大于3000否,大于就减去,大于2000否,大于就减去,大于1000否,大于就减去.于是千位就出来了...

网友J:
这是设计问题,和算法无关,算的再慢都不应该影响到显示

网友K:
stm8有除法指令,并且支持16位的,就算没有也不可能要30ms,除非你的时钟很慢,查找其它地方问题

网友L:
LED刷新放到定时器中断中, 计算过程放到主循环中. 再作一个互斥锁.

网友M:
这段代码完全可以优化,NUM%1000,可以作为中间变量进行保存,

网友N:
  直接用掩码和移位取最低位就行了把,然后把数码管的数字高低电平做成数组,比如你要显示1234,第一部掩码XXX4,形成0004,直接在数码管位输出字符 abc[4]; 第二部右移,掩码,形成XXX3,也就是0003,剩下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运算其实还好点,因为51有取余和取整指令。涉及到的浮点运算才会专门优化下。 ...

比较大的浮点数要怎么样优化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运算其实还好点,因为51有取余和取整指令。涉及到的浮点运算才会专门优化下。 ...

比较大的浮点运算怎么处理比较好一点

网友O:
别折腾595了, 一片TM1650解决问题.

网友P:
不可能需要30ms.自己找找真实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用移位操作代替除法和取模。或者num不要用数字,直接用字符串来储存数字,显示的时候就方便了 ...

在数码管中显示数字不是还要把字符串再转换成数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这个运算不会有1ms,肯定不会有。你的代码其它地方有耗时的。
其次是你可以一次运算好,存起来,后面 ...

确实不会有30ms,部分代码是以前同事的,看了一下,温度采集用了很多的延时,以前不用数码管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现在要加上数码管,所以就有闪烁了,自己的代码也有问题,优化不够,多谢指点。以按照方面做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中间变量
uchar temp;
temp=num/100;

按照提示做了优化,另外问一下,像DS18B20这一类采集温度时间比较久的元器件,要怎么样处理程序中需要延时的部分?我把采集温度过程中的延时过程都用来刷新数码管,可还是有非常轻微的闪烁,不注意看看不出来,但是总归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8处理这点代码不可能用30ms的,肯定是其它代码占时间

确实是读取温度是占用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ms 这个你怎么测试出来的。

穷逼公司,毁我青春,拿着28元的逻辑分析仪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ms 怎么测出来的

拿28块钱的逻辑分析仪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num=(u16)ucdata;
Thousand=num/1000;
Hundred=num%1000/100;

已改了原来的程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除法可以用减法...还可以用比较,二分法,比如大于5000否,大于就减去,然后大于3000否,大于就减去,大于200 ...

版主果然厉害,方法多,思路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设计问题,和算法无关,算的再慢都不应该影响到显示

怎么处理采集温度时候的延时?虽然我把采集温度时候的延时用刷新数码管来代替,可还是有非常轻微的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8有除法指令,并且支持16位的,就算没有也不可能要30ms,除非你的时钟很慢,查找其它地方问题 ...

修改了温度采集部分,学习用STM8单片机需要学学汇编吗?一直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L:
LED刷新放到定时器中断中, 计算过程放到主循环中. 再作一个互斥锁.

你说的是设置一个标志,刷新数码管的时候不去计算,计算的时候不去刷新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提示做了优化,另外问一下,像DS18B20这一类采集温度时间比较久的元器件,要怎么样处理程序中需要延 ...

这个需要程序架构的调整。
正常情况下,显示程序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运行显示,比如8个数码管,定时器中断周期设置为2.5ms,每进一次中断,显示一个数码管,显示完8个数码管大约20ms。那种主程序延时扫描的显示程序,注定是不好的,有多任务时,程序很难协调各个功能的。
至于温度采集,也可以在定时中断里运行,每进一次中断,计数累计一次,什么时候发什么指令,然后隔多久再读结果,全是中断程序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段代码完全可以优化,NUM%1000,可以作为中间变量进行保存,

已经优化了代码,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折腾595了, 一片TM1650解决问题.

595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程序架构的调整。
正常情况下,显示程序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运行显示,比如8个数码管,定时器中断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可能需要30ms.自己找找真实的原因吧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Q:
把计算放到主函数,需要变化的时候才计算,保存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然后在中断里定时刷新显示就好了;多任务、延时长都不是问题。

网友F:
这个计算需要30ms我真的不信。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设置一个标志,刷新数码管的时候不去计算,计算的时候不去刷新是吗? ...

一个计算标志, 当在计算时,标志设置为1, 计算结束后设置为0.

刷新程序中检测这个标志为1的话,就显示显示缓冲中的旧值, 如果标志为0, 就将新计算的结果放到显示缓冲并显示.
例如:
一个1ms定时器中断中
1msTimer()
{
if(calcflag){
     将oldvalue刷新到LED
  } else {
      oldvalue=newvalue;
      将newvalue刷新到LED
  }
}

main()
{
    while(1){
        calcflag=1;
        开始计算程序;
        计算结束, 获得newvalue;
        calcflag=0;
    }
}

网友O:
TM1650也就几毛钱
还省GPIO

网友R:
引用 楼主:
按照提示做了优化,另外问一下,像DS18B20这一类采集温度时间比较久的元器件,要怎么样处理程序中需要延 ...

可以用UART来驱动单总线,要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以前Dallas的网站上有一篇**,专门说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才是王道,完全避免了延时的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穷逼公司,毁我青春,拿着28元的逻辑分析仪测的

28元能买到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元能买到逻辑分析仪?

万能的淘宝什么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能的淘宝什么没有

但28块钱,实在是低于想象啊,看来真的是应了那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S(2021-09-12):
uint8_t const  BCD_Tbl[1000][3] = {

    {0, 0,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9}, // 0~9
    {0, 1, 0}, {0, 1, 1}, {0, 1, 2}, {0, 1, 3}, {0, 1, 4}, {0, 1, 5}, {0, 1, 6}, {0, 1, 7}, {0, 1, 8}, {0, 1, 9}, // 10~19
    {0, 2, 0}, {0, 2, 1}, {0, 2, 2}, {0, 2, 3}, {0, 2, 4}, {0, 2, 5}, {0, 2, 6}, {0, 2, 7}, {0, 2, 8}, {0, 2, 9}, // 20~29
    {0, 3, 0}, {0, 3, 1}, {0, 3, 2}, {0, 3, 3}, {0, 3, 4}, {0, 3, 5}, {0, 3, 6}, {0, 3, 7}, {0, 3, 8}, {0, 3, 9}, // 30~39
    {0, 4, 0}, {0, 4, 1}, {0, 4, 2}, {0, 4, 3}, {0, 4, 4}, {0, 4, 5}, {0, 4, 6}, {0, 4, 7}, {0, 4, 8}, {0, 4, 9}, // 40~49
    {0, 5, 0}, {0, 5, 1}, {0, 5, 2}, {0, 5, 3}, {0, 5, 4}, {0, 5, 5}, {0, 5, 6}, {0, 5, 7}, {0, 5, 8}, {0, 5, 9}, // 50~52
    {0, 6, 0}, {0, 6, 1}, {0, 6, 2}, {0, 6, 3}, {0, 6, 4}, {0, 6, 5}, {0, 6, 6}, {0, 6, 7}, {0, 6, 8}, {0, 6, 9}, // 60~69
    {0, 7, 0}, {0, 7, 1}, {0, 7, 2}, {0, 7, 3}, {0, 7, 4}, {0, 7, 5}, {0, 7, 6}, {0, 7, 7}, {0, 7, 8}, {0, 7, 9}, // 70~79
    {0, 8, 0}, {0, 8, 1}, {0, 8, 2}, {0, 8, 3}, {0, 8, 4}, {0, 8, 5}, {0, 8, 6}, {0, 8, 7}, {0, 8, 8}, {0, 8, 9}, // 80~89
    {0, 9, 0}, {0, 9, 1}, {0, 9, 2}, {0, 9, 3}, {0, 9, 4}, {0, 9, 5}, {0, 9, 6}, {0, 9, 7}, {0, 9, 8}, {0, 9, 9}, // 90~9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0, 9}, // 100~109
    {1, 1, 0}, {1, 1, 1}, {1, 1, 2}, {1, 1, 3}, {1, 1, 4}, {1, 1, 5}, {1, 1, 6}, {1, 1, 7}, {1, 1, 8}, {1, 1, 9}, // 110~119
    {1, 2, 0}, {1, 2, 1}, {1, 2, 2}, {1, 2, 3}, {1, 2, 4}, {1, 2, 5}, {1, 2, 6}, {1, 2, 7}, {1, 2, 8}, {1, 2, 9}, // 120~129
    {1, 3, 0}, {1, 3, 1}, {1, 3, 2}, {1, 3, 3}, {1, 3, 4}, {1, 3, 5}, {1, 3, 6}, {1, 3, 7}, {1, 3, 8}, {1, 3, 9}, // 130~139
    {1, 4, 0}, {1, 4, 1}, {1, 4, 2}, {1, 4, 3}, {1, 4, 4}, {1, 4, 5}, {1, 4, 6}, {1, 4, 7}, {1, 4, 8}, {1, 4, 9}, // 140~149
    {1, 5, 0}, {1, 5, 1}, {1, 5, 2}, {1, 5, 3}, {1, 5, 4}, {1, 5, 5}, {1, 5, 6}, {1, 5, 7}, {1, 5, 8}, {1, 5, 9}, // 150~159
    {1, 6, 0}, {1, 6, 1}, {1, 6, 2}, {1, 6, 3}, {1, 6, 4}, {1, 6, 5}, {1, 6, 6}, {1, 6, 7}, {1, 6, 8}, {1, 6, 9}, // 160~169
    {1, 7, 0}, {1, 7, 1}, {1, 7, 2}, {1, 7, 3}, {1, 7, 4}, {1, 7, 5}, {1, 7, 6}, {1, 7, 7}, {1, 7, 8}, {1, 7, 9}, // 170~179
    {1, 8, 0}, {1, 8, 1}, {1, 8, 2}, {1, 8, 3}, {1, 8, 4}, {1, 8, 5}, {1, 8, 6}, {1, 8, 7}, {1, 8, 8}, {1, 8, 9}, // 180~182
    {1, 9, 0}, {1, 9, 1}, {1, 9, 2}, {1, 9, 3}, {1, 9, 4}, {1, 9, 5}, {1, 9, 6}, {1, 9, 7}, {1, 9, 8}, {1, 9, 9}, // 190~199

    {2, 0, 0}, {2, 0, 1}, {2, 0, 2}, {2, 0, 3}, {2, 0, 4}, {2, 0, 5}, {2, 0, 6}, {2, 0, 7}, {2, 0, 8}, {2, 0, 9}, // 200~209
    {2, 1, 0}, {2, 1, 1}, {2, 1, 2}, {2, 1, 3}, {2, 1, 4}, {2, 1, 5}, {2, 1, 6}, {2, 1, 7}, {2, 1, 8}, {2, 1, 9}, // 210~219
    {2, 2, 0}, {2, 2, 1}, {2, 2, 2}, {2, 2, 3}, {2, 2, 4}, {2, 2, 5}, {2, 2, 6}, {2, 2, 7}, {2, 2, 8}, {2, 2, 9}, // 220~229
    {2, 3, 0}, {2, 3,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 9}, // 230~239
    {2, 4, 0}, {2, 4, 1}, {2, 4, 2}, {2, 4, 3}, {2, 4, 4}, {2, 4, 5}, {2, 4, 6}, {2, 4, 7}, {2, 4, 8}, {2, 4, 9}, // 240~249
    {2, 5, 0}, {2, 5, 1}, {2, 5, 2}, {2, 5, 3}, {2, 5, 4}, {2, 5, 5}, {2, 5, 6}, {2, 5, 7}, {2, 5, 8}, {2, 5, 9}, // 250~252
    {2, 6, 0}, {2, 6, 1}, {2, 6, 2}, {2, 6, 3}, {2, 6, 4}, {2, 6, 5}, {2, 6, 6}, {2, 6, 7}, {2, 6, 8}, {2, 6, 9}, // 260~269
    {2, 7, 0}, {2, 7, 1}, {2, 7, 2}, {2, 7, 3}, {2, 7, 4}, {2, 7, 5}, {2, 7, 6}, {2, 7, 7}, {2, 7, 8}, {2, 7, 9}, // 270~279
    {2, 8, 0}, {2, 8, 1}, {2, 8, 2}, {2, 8, 3}, {2, 8, 4}, {2, 8, 5}, {2, 8, 6}, {2, 8, 7}, {2, 8, 8}, {2, 8, 9}, // 280~289
    {2, 9, 0}, {2, 9, 1}, {2, 9, 2}, {2, 9, 3}, {2, 9, 4}, {2, 9, 5}, {2, 9, 6}, {2, 9, 7}, {2, 9, 8}, {2, 9, 9}, // 290~299

    {3, 0, 0}, {3, 0, 1}, {3, 0, 2}, {3, 0, 3}, {3, 0, 4}, {3, 0, 5}, {3, 0, 6}, {3, 0, 7}, {3, 0, 8}, {3, 0, 9}, // 300~309
    {3, 1, 0}, {3, 1, 1}, {3, 1, 2}, {3, 1, 3}, {3, 1, 4}, {3, 1, 5}, {3, 1, 6}, {3, 1, 7}, {3, 1, 8}, {3, 1, 9}, // 310~319
    {3, 2, 0}, {3, 2, 1}, {3, 2, 2}, {3, 2, 3}, {3, 2, 4}, {3, 2, 5}, {3, 2, 6}, {3, 2, 7}, {3, 2, 8}, {3, 2, 9}, // 320~329
    {3, 3, 0}, {3, 3, 1}, {3, 3, 2}, {3, 3, 3}, {3, 3, 4}, {3, 3, 5}, {3, 3, 6}, {3, 3, 7}, {3, 3, 8}, {3, 3, 9}, // 330~339
    {3, 4, 0}, {3, 4, 1}, {3, 4, 2}, {3, 4, 3}, {3, 4, 4}, {3, 4, 5}, {3, 4, 6}, {3, 4, 7}, {3, 4, 8}, {3, 4, 9}, // 340~349
    {3, 5, 0}, {3, 5, 1}, {3, 5, 2}, {3, 5, 3}, {3, 5, 4}, {3, 5, 5}, {3, 5, 6}, {3, 5, 7}, {3, 5, 8}, {3, 5, 9}, // 350~352
    {3, 6, 0}, {3, 6, 1}, {3, 6, 2}, {3, 6, 3}, {3, 6, 4}, {3, 6, 5}, {3, 6, 6}, {3, 6, 7}, {3, 6, 8}, {3, 6, 9}, // 360~369
    {3, 7, 0}, {3, 7, 1}, {3, 7, 2}, {3, 7, 3}, {3, 7, 4}, {3, 7, 5}, {3, 7, 6}, {3, 7, 7}, {3, 7, 8}, {3, 7, 9}, // 370~379
    {3, 8, 0}, {3, 8, 1}, {3, 8, 2}, {3, 8, 3}, {3, 8, 4}, {3, 8, 5}, {3, 8, 6}, {3, 8, 7}, {3, 8, 8}, {3, 8, 9}, // 380~389
    {3, 9, 0}, {3, 9, 1}, {3, 9, 2}, {3, 9, 3}, {3, 9, 4}, {3, 9, 5}, {3, 9, 6}, {3, 9, 7}, {3, 9, 8}, {3, 9, 9}, // 390~399

    {4, 0, 0}, {4, 0, 1}, {4, 0, 2}, {4, 0, 3}, {4, 0, 4}, {4, 0, 5}, {4, 0, 6}, {4, 0, 7}, {4, 0, 8}, {4, 0, 9}, // 400~409
    {4, 1, 0}, {4, 1, 1}, {4, 1, 2}, {4, 1, 3}, {4, 1, 4}, {4, 1, 5}, {4, 1, 6}, {4, 1, 7}, {4, 1, 8}, {4, 1, 9}, // 410~419
    {4, 2, 0}, {4, 2, 1}, {4, 2, 2}, {4, 2, 3}, {4, 2, 4}, {4, 2, 5}, {4, 2, 6}, {4, 2, 7}, {4, 2, 8}, {4, 2, 9}, // 420~429
    {4, 3, 0}, {4, 3, 1}, {4, 3, 2}, {4, 3, 3}, {4, 3, 4}, {4, 3, 5}, {4, 3, 6}, {4, 3, 7}, {4, 3, 8}, {4, 3, 9}, // 430~439
    {4, 4, 0}, {4, 4, 1}, {4, 4, 2}, {4, 4, 3}, {4, 4, 4}, {4, 4, 5}, {4, 4, 6}, {4, 4, 7}, {4, 4, 8}, {4, 4, 9}, // 440~449
    {4, 5, 0}, {4, 5, 1}, {4, 5, 2}, {4, 5, 3}, {4, 5, 4}, {4, 5, 5}, {4, 5, 6}, {4, 5, 7}, {4, 5, 8}, {4, 5, 9}, // 450~452
    {4, 6, 0}, {4, 6, 1}, {4, 6, 2}, {4, 6, 3}, {4, 6, 4}, {4, 6, 5}, {4, 6, 6}, {4, 6, 7}, {4, 6, 8}, {4, 6, 9}, // 460~469
    {4, 7, 0}, {4, 7, 1}, {4, 7, 2}, {4, 7, 3}, {4, 7, 4}, {4, 7, 5}, {4, 7, 6}, {4, 7, 7}, {4, 7, 8}, {4, 7, 9}, // 470~479
    {4, 8, 0}, {4, 8, 1}, {4, 8, 2}, {4, 8, 3}, {4, 8, 4}, {4, 8, 5}, {4, 8, 6}, {4, 8, 7}, {4, 8, 8}, {4, 8, 9}, // 480~489
    {4, 9, 0}, {4, 9, 1}, {4, 9, 2}, {4, 9, 3}, {4, 9, 4}, {4, 9, 5}, {4, 9, 6}, {4, 9, 7}, {4, 9, 8}, {4, 9, 9}, // 490~499

    {5, 0, 0}, {5, 0, 1}, {5, 0, 2}, {5, 0, 3}, {5, 0, 4}, {5, 0, 5}, {5, 0, 6}, {5, 0, 7}, {5, 0, 8}, {5, 0, 9}, // 500~509
    {5, 1, 0}, {5, 1, 1}, {5, 1, 2}, {5, 1, 3}, {5, 1, 4}, {5, 1, 5}, {5, 1, 6}, {5, 1, 7}, {5, 1, 8}, {5, 1, 9}, // 510~519
    {5, 2, 0}, {5, 2, 1}, {5, 2, 2}, {5, 2, 3}, {5, 2, 4}, {5, 2, 5}, {5, 2, 6}, {5, 2, 7}, {5, 2, 8}, {5, 2, 9}, // 520~529
    {5, 3, 0}, {5, 3, 1}, {5, 3, 2}, {5, 3, 3}, {5, 3, 4}, {5, 3, 5}, {5, 3, 6}, {5, 3, 7}, {5, 3, 8}, {5, 3, 9}, // 530~539
    {5, 4, 0}, {5, 4, 1}, {5, 4, 2}, {5, 4, 3}, {5, 4, 4}, {5, 4, 5}, {5, 4, 6}, {5, 4, 7}, {5, 4, 8}, {5, 4, 9}, // 540~549
    {5, 5, 0}, {5, 5, 1}, {5, 5, 2}, {5, 5, 3}, {5, 5, 4}, {5, 5, 5}, {5, 5, 6}, {5, 5, 7}, {5, 5, 8}, {5, 5, 9}, // 550~552
    {5, 6, 0}, {5, 6, 1}, {5, 6, 2}, {5, 6, 3}, {5, 6, 4}, {5, 6, 5}, {5, 6, 6}, {5, 6, 7}, {5, 6, 8}, {5, 6, 9}, // 560~569
    {5, 7, 0}, {5, 7, 1}, {5, 7, 2}, {5, 7, 3}, {5, 7, 4}, {5, 7, 5}, {5, 7, 6}, {5, 7, 7}, {5, 7, 8}, {5, 7, 9}, // 570~579
    {5, 8, 0}, {5, 8, 1}, {5, 8, 2}, {5, 8, 3}, {5, 8, 4}, {5, 8, 5}, {5, 8, 6}, {5, 8, 7}, {5, 8, 8}, {5, 8, 9}, // 580~589
    {5, 9, 0}, {5, 9, 1}, {5, 9, 2}, {5, 9, 3}, {5, 9, 4}, {5, 9, 5}, {5, 9, 6}, {5, 9, 7}, {5, 9, 8}, {5, 9, 9}, // 590~599

    {6, 0, 0}, {6, 0, 1}, {6, 0, 2}, {6, 0, 3}, {6, 0, 4}, {6, 0, 5}, {6, 0, 6}, {6, 0, 7}, {6, 0, 8}, {6, 0, 9}, // 600~609
    {6, 1, 0}, {6, 1, 1}, {6, 1, 2}, {6, 1, 3}, {6, 1, 4}, {6, 1, 5}, {6, 1, 6}, {6, 1, 7}, {6, 1, 8}, {6, 1, 9}, // 610~619
    {6, 2, 0}, {6, 2, 1}, {6, 2, 2}, {6, 2, 3}, {6, 2, 4}, {6, 2, 5}, {6, 2, 6}, {6, 2, 7}, {6, 2, 8}, {6, 2, 9}, // 620~629
    {6, 3, 0}, {6, 3, 1}, {6, 3, 2}, {6, 3, 3}, {6, 3, 4}, {6, 3, 5}, {6, 3, 6}, {6, 3, 7}, {6, 3, 8}, {6, 3, 9}, // 630~639
    {6, 4, 0}, {6, 4, 1}, {6, 4, 2}, {6, 4, 3}, {6, 4, 4}, {6, 4, 5}, {6, 4, 6}, {6, 4, 7}, {6, 4, 8}, {6, 4, 9}, // 640~649
    {6, 5, 0}, {6, 5, 1}, {6, 5, 2}, {6, 5, 3}, {6, 5, 4}, {6, 5, 5}, {6, 5, 6}, {6, 5, 7}, {6, 5, 8}, {6, 5, 9}, // 650~652
    {6, 6, 0}, {6, 6, 1}, {6, 6, 2}, {6, 6, 3}, {6, 6, 4}, {6, 6, 5}, {6, 6, 6}, {6, 6, 7}, {6, 6, 8}, {6, 6, 9}, // 660~669
    {6, 7, 0}, {6, 7, 1}, {6, 7, 2}, {6, 7, 3}, {6, 7, 4}, {6, 7, 5}, {6, 7, 6}, {6, 7, 7}, {6, 7, 8}, {6, 7, 9}, // 670~679
    {6, 8, 0}, {6, 8, 1}, {6, 8, 2}, {6, 8, 3}, {6, 8, 4}, {6, 8, 5}, {6, 8, 6}, {6, 8, 7}, {6, 8, 8}, {6, 8, 9}, // 680~689
    {6, 9, 0}, {6, 9, 1}, {6, 9, 2}, {6, 9, 3}, {6, 9, 4}, {6, 9, 5}, {6, 9, 6}, {6, 9, 7}, {6, 9, 8}, {6, 9, 9}, // 690~699

    {7, 0, 0}, {7, 0, 1}, {7, 0, 2}, {7, 0, 3}, {7, 0, 4}, {7, 0, 5}, {7, 0, 6}, {7, 0, 7}, {7, 0, 8}, {7, 0, 9}, // 700~709
    {7, 1, 0}, {7, 1, 1}, {7, 1, 2}, {7, 1, 3}, {7, 1, 4}, {7, 1, 5}, {7, 1, 6}, {7, 1, 7}, {7, 1, 8}, {7, 1, 9}, // 710~719
    {7, 2, 0}, {7, 2, 1}, {7, 2, 2}, {7, 2, 3}, {7, 2, 4}, {7, 2, 5}, {7, 2, 6}, {7, 2, 7}, {7, 2, 8}, {7, 2, 9}, // 720~729
    {7, 3, 0}, {7, 3, 1}, {7, 3, 2}, {7, 3, 3}, {7, 3, 4}, {7, 3, 5}, {7, 3, 6}, {7, 3, 7}, {7, 3, 8}, {7, 3, 9}, // 730~739
    {7, 4, 0}, {7, 4, 1}, {7, 4, 2}, {7, 4, 3}, {7, 4, 4}, {7, 4, 5}, {7, 4, 6}, {7, 4, 7}, {7, 4, 8}, {7, 4, 9}, // 740~749
    {7, 5, 0}, {7, 5, 1}, {7, 5, 2}, {7, 5, 3}, {7, 5, 4}, {7, 5, 5}, {7, 5, 6}, {7, 5, 7}, {7, 5, 8}, {7, 5, 9}, // 750~752
    {7, 6, 0}, {7, 6, 1}, {7, 6, 2}, {7, 6, 3}, {7, 6, 4}, {7, 6, 5}, {7, 6, 6}, {7, 6, 7}, {7, 6, 8}, {7, 6, 9}, // 760~769
    {7, 7, 0}, {7, 7, 1}, {7, 7, 2}, {7, 7, 3}, {7, 7, 4}, {7, 7, 5}, {7, 7, 6}, {7, 7, 7}, {7, 7, 8}, {7, 7, 9}, // 770~779
    {7, 8, 0}, {7, 8, 1}, {7, 8, 2}, {7, 8, 3}, {7, 8, 4}, {7, 8, 5}, {7, 8, 6}, {7, 8, 7}, {7, 8, 8}, {7, 8, 9}, // 780~789
    {7, 9, 0}, {7, 9, 1}, {7, 9, 2}, {7, 9, 3}, {7, 9, 4}, {7, 9, 5}, {7, 9, 6}, {7, 9, 7}, {7, 9, 8}, {7, 9, 9}, // 790~799

    {8, 0, 0}, {8, 0, 1}, {8, 0, 2}, {8, 0, 3}, {8, 0, 4}, {8, 0, 5}, {8, 0, 6}, {8, 0, 7}, {8, 0, 8}, {8, 0, 9}, // 800~809
    {8, 1, 0}, {8, 1, 1}, {8, 1, 2}, {8, 1, 3}, {8, 1, 4}, {8, 1, 5}, {8, 1, 6}, {8, 1, 7}, {8, 1, 8}, {8, 1, 9}, // 810~819
    {8, 2, 0}, {8, 2, 1}, {8, 2, 2}, {8, 2, 3}, {8, 2, 4}, {8, 2, 5}, {8, 2, 6}, {8, 2, 7}, {8, 2, 8}, {8, 2, 9}, // 820~829
    {8, 3, 0}, {8, 3, 1}, {8, 3, 2}, {8, 3, 3}, {8, 3, 4}, {8, 3, 5}, {8, 3, 6}, {8, 3, 7}, {8, 3, 8}, {8, 3, 9}, // 830~839
    {8, 4, 0}, {8, 4, 1}, {8, 4, 2}, {8, 4, 3}, {8, 4, 4}, {8, 4, 5}, {8, 4, 6}, {8, 4, 7}, {8, 4, 8}, {8, 4, 9}, // 840~849
    {8, 5, 0}, {8, 5, 1}, {8, 5, 2}, {8, 5, 3}, {8, 5, 4}, {8, 5, 5}, {8, 5, 6}, {8, 5, 7}, {8, 5, 8}, {8, 5, 9}, // 850~852
    {8, 6, 0}, {8, 6, 1}, {8, 6, 2}, {8, 6, 3}, {8, 6, 4}, {8, 6, 5}, {8, 6, 6}, {8, 6, 7}, {8, 6, 8}, {8, 6, 9}, // 860~869
    {8, 7, 0}, {8, 7, 1}, {8, 7, 2}, {8, 7, 3}, {8, 7, 4}, {8, 7, 5}, {8, 7, 6}, {8, 7, 7}, {8, 7, 8}, {8, 7, 9}, // 870~879
    {8, 8, 0}, {8, 8, 1}, {8, 8, 2}, {8, 8, 3}, {8, 8, 4}, {8, 8, 5}, {8, 8, 6}, {8, 8, 7}, {8, 8, 8}, {8, 8, 9}, // 880~889
    {8, 9, 0}, {8, 9, 1}, {8, 9, 2}, {8, 9, 3}, {8, 9, 4}, {8, 9, 5}, {8, 9, 6}, {8, 9, 7}, {8, 9, 8}, {8, 9, 9}, // 890~899

    {9, 0, 0}, {9, 0, 1}, {9, 0, 2}, {9, 0, 3}, {9, 0, 4}, {9, 0, 5}, {9, 0, 6}, {9, 0, 7}, {9, 0, 8}, {9, 0, 9}, // 900~909
    {9, 1, 0}, {9, 1, 1}, {9, 1, 2}, {9, 1, 3}, {9, 1, 4}, {9, 1, 5}, {9, 1, 6}, {9, 1, 7}, {9, 1, 8}, {9, 1, 9}, // 910~919
    {9, 2, 0}, {9, 2, 1}, {9, 2, 2}, {9, 2, 3}, {9, 2, 4}, {9, 2, 5}, {9, 2, 6}, {9, 2, 7}, {9, 2, 8}, {9, 2, 9}, // 920~929
    {9, 3, 0}, {9, 3, 1}, {9, 3, 2}, {9, 3, 3}, {9, 3, 4}, {9, 3, 5}, {9, 3, 6}, {9, 3, 7}, {9, 3, 8}, {9, 3, 9}, // 930~939
    {9, 4, 0}, {9, 4, 1}, {9, 4, 2}, {9, 4, 3}, {9, 4, 4}, {9, 4, 5}, {9, 4, 6}, {9, 4, 7}, {9, 4, 8}, {9, 4, 9}, // 940~949
    {9, 5, 0}, {9, 5, 1}, {9, 5, 2}, {9, 5, 3}, {9, 5, 4}, {9, 5, 5}, {9, 5, 6}, {9, 5, 7}, {9, 5, 8}, {9, 5, 9}, // 950~952
    {9, 6, 0}, {9, 6, 1}, {9, 6, 2}, {9, 6, 3}, {9, 6, 4}, {9, 6, 5}, {9, 6, 6}, {9, 6, 7}, {9, 6, 8}, {9, 6, 9}, // 960~969
    {9, 7, 0}, {9, 7, 1}, {9, 7, 2}, {9, 7, 3}, {9, 7, 4}, {9, 7, 5}, {9, 7, 6}, {9, 7, 7}, {9, 7, 8}, {9, 7, 9}, // 970~979
    {9, 8, 0}, {9, 8, 1}, {9, 8, 2}, {9, 8, 3}, {9, 8, 4}, {9, 8, 5}, {9, 8, 6}, {9, 8, 7}, {9, 8, 8}, {9, 8, 9}, // 980~989
    {9, 9, 0}, {9, 9, 1}, {9, 9, 2}, {9, 9, 3}, {9, 9, 4}, {9, 9, 5}, {9, 9, 6}, {9, 9, 7}, {9, 9, 8}, {9, 9, 9}, // 990~999
};